泡泡老师解决下APM poshold模式下不稳的问题

楼主(2015-05-01):
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稳模式下很正常,poshold模式下定点很不稳定,但是升级3.21版之前就没问题。
第二个是电调插上后供电明显不足,连指示灯都是微微亮,如果插上usb线就没问题了,一般是哪里坏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1、固件问题
2、测量保护二极管用保险电阻的压降是多少

楼主:
具体是哪个元件?请明示,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拿到手就刷3.2.1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就是不稳定,也在寻找答案,昨晚看到一个贴子说3.2.1存在问题,它只适合450以下的小机,大了就震动不稳 还掉高,今晚我打算刷3.1.5试试,他们说3.1.5始终不错

网友:
我的四轴 是飞越650 换了飞越电机座 轴距达到了 700左右了  1555桨   MINI APM  和 最便宜的APM2.8 都用过  都是321固件  没出现不稳定啊   非常稳 !  现在用的就是 180元的APM2.8 飞控 和自己组的M8N GPS

网友:
我对你自己组装的GPS很感兴趣,能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