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 没有材料 塑料提把怎么制作显示器支架??

楼主(2015-05-01):
成品镇楼 接下来慢慢说

楼主:
我分两部分说 今天先说遥控器的改造

楼主:
这个显示器支架可以不破坏遥控器而又能固定好显示器 拆解也方便

楼主: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 木块(需要有一定的厚度 我用的大概是8mm厚 来源是在路边捡到的一把木尺子 去文具店应该还有这样的尺子卖) 螺丝 这个螺丝我用的大概是m6*80的螺丝 这个螺丝的长度鉴于各位的遥控器而定 螺丝建议要大点的 摩擦力大 能固定木块在遥控器上(五金店有卖)还有就是着自攻螺丝 大概是m3*10 还有就是木片 需要一定厚度 大小 各位自行斟酌了

楼主:
具体的制作很简单 量好你遥控器的尺寸 然后木块在提把旁边的地方做个标记 大概做到我这个样子就完成目标了 尽量打好来 不要让螺丝歪歪扭扭的

楼主:
钻孔没有电钻的朋友可以用螺丝刀 我一直这样的 效果不错 需要耐心点

楼主:
之后是个比较重要的步骤了 这个涉及到显示器的角度 一旦确定 就不容易改了 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精确 毕竟使用的时候 如果角度有点误差 你用手自己调节下就好了  先量好中点 以后在确定你要削的斜面的长度 休息 削的时候注意小心 耐心削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角度  之后用502将木片黏上

楼主:
502的强度我有点不放心 于是加了3个自攻螺丝固定 直接旋进去就好了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螺丝的痕迹吧?

楼主:
大家的螺丝可以选长一点 我的长度刚刚好 可以将控抬高点 这样后面就不会蹭到地上的

楼主:
遥控器的这部分就搞定了 显示器的部分明天再说吧 最后别忘记可以用胶布把支架弄美观点

网友:
必须加精华啊,辛苦了兄弟!!坐等下文。。。。。。。。。。。

网友:
躺床上等下文

网友:
凌晨看到此帖,心来一念

网友:
这个支架体积小重量轻非常有创意哈,但是安装之后重心的变化可能会造成操控不适,更倾向于那种用重心调节器的支架

网友:
拿分有人,话说我们一样的遥控

网友:
打印个壳子哈哈

楼主:
使用这个支架需要把显示器改一改 这个是改完之后

楼主:
材料也简单 木片 以及螺丝搞定 需要注意的是螺丝不要太长 上面使用的那种小螺丝就可以了

楼主:
整个改造比较简单 没什么难的 大家看看图就懂了

楼主:
使用的时候 卡进去就能用 安装非常方便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会不会很容易掉 其实摩擦的力度适中 即使拿着这个改造好的这个支架跑步追飞机也不会有事

楼主:
多贴几张图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