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写固件

楼主(2015-05-01):
求大神帮忙,用mission planner软件给APM2.8刷写固件时,弹出错误“依赖组或服务无法启动”,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症状:VISTA/WIN7突然无法上网,网络和共享中心显示未知,依赖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诊断和修复显示无法运行,因为"诊断策略服务"没有运行。打开服务控制器,很多服务都启动不了(没有禁用),是Network Location Awareness的问题,手动启动不了,显示windows不能在本地计算机,启动 Network Location Awareness有关更多信息,查阅系统事件日志等等。
解决办法一:放入安装光盘在开始运行里输入sfc /scannow 即可修复。注意sfc  后面有空格。
解决办法二:服务之所以无法启动,一般是对应的服务所需要的动态链接文件不存在或已经被破坏,下载对应的 dll 试下。
解决办法三:是否做了连接线程数的破解?其实很多时候这是因为你的TCPIP.sys文件被修改导致出错造成,复制一个相同文件过来试下。
解决办法四:看服务里面,Remote Access Connection Manager这项服务是否已经启动了。
解决办法五:选择还原点还原到几天前即可。
解决办法六:
1.运行 输出dcomcnfg
2.组件服务-计算机-我的电脑-DCOM配置-netprofm
3.右键属性-安全-启动和激活权限-自定义
4.编辑-添加-输入对象名称来选择-输入“LOCAL SERVICE”-确定
5.返回之后,注意勾选下面的本地启动和本地激活(注意,默认是没有选择的)
6.选择LOCAL SERVICE 应用,确定
7.组件服务-服务-Network List Service-右键启用

试一试看可以否!

网友:
1
首先, 如果同样是因为这样的问题而害得无法连接网络的话, 先做如下操作.Win + R 打开运行对话框, 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 catalog"(输入红字部分) , 重置 Winsock, 接着重启电脑。
2
Win + R 打开运行对话框, 输入"services.msc" 打开服务管理器找到服务 "Network Location Awareness", 启动服务.如果 "Network Location Awareness" 服务无法启动, 右键点击 -> 属性 -> 登录 选项卡 -> 选择 此账户, 账户名:输入网络服务, 密码清空, 接着启动服务.
若是启动的,则重启动
3
找到 "Network List Service" 服务, 启动服务.如果 "Network List Service" 服务无法启动, 右键点击 -> 属性 -> 登录 选项卡 -> 选择 此账户, 账户名:输入本地服务, 密码清空, 接着启动服务
若是已经启动的状态,则重新启动
4
至此,我的电脑出现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代理服务器不在国内速度慢而且不稳定,推荐上项目官网直接下载固件,刷写具体可以参照泡泡老师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