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_mega_2560驱动安装问题最全解决方案(win7,xpGHOST32位...

楼主(2015-05-02):
注:需要用到手动安装技巧,认识设备管理器。
   装驱动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设备,不然会提示安装失败。装完驱动后,再连接,按提示操作。

先安装MissionPlanner-1.2.20.msi ,中间提示安装驱动,必需安装,那是arduino mega 2560的驱动文件.一般系统安装后就可以用了.但有的系统精简过的,需要人工补丁,把两个文件复制到以下位置。
usbser.sys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mdmcpq.inf   c:\windows\inf

一般步骤一就可解决问题,最精简的系统就需要两步才能解决

第二步
这种安装不成功的问题,最常出现在使用的win7操作系统是非MSDN发布的纯净正版,使用了ghost版本,精简版,修改版等win7系统上。导致缺少了系统文件。

这时,需要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目录中
32位win7系统创建一个名字为mdmcpq.inf_x86_neutral_1b9e317b2982c778的目录(目录名字每台电脑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创建)
64为win7系统创建一个名字为mdmcpq.inf_amd64_neutral_fbc4a14a6a13d0c8的目录(目录名字每台电脑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创建)

然后把usbser.sys这个文件放入文件夹中,重新搜索驱动就OK了。
-------------------------------------------------------------------------------------

补充:因为每台计算机的那个目录名字不一定是一样的,怎么知道这个目录名字呢。安装驱动失败后,在c:\windows\inf\setupapi.app.log里会提示找不到对应目录里的usbser.sys,然后根据这个提示建目录就行了。

修正一下楼主关于“在c:\windows\inf\setupapi.app.log里会提示找不到对应目录里的usbser.sys,然后根据这个提示建目录就行了”的问题。

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 包含有关即插即用设备和驱动程序安装的信息。
C:\WINDOWS\INF\setupapi.app.log 包含有关应用程序安装的信息。
setupapi.app.log是应用程序的安装日志,应该在setupapi.dev.log中查找:

SourceRootPath: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x86_neutral_9f203c20b6f0dabd'
     flq:                                    {FILE_QUEUE_COPY}
     flq:                                         CopyStyle      - 0x00002000
     flq:                                         {FILE_QUEUE_COPY}
     flq:                                              CopyStyle      - 0x00002000
     flq:                                              SourceRootPath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x86_neutral_9f203c20b6f0dabd'     flq:                                              SourcePath     - '\'
     flq:                                              SourceFilename - 'usbser.sys'     flq:                                              TargetDirectory-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flq:                                              TargetFilename - 'usbser.sys'

这样就可以查找到相应的文件夹名。

有其它问题可以加四轴群:58924860

arduino_mega_2560驱动安装问题最全解决方案(win7,xpGHOST32位精简版)

arduino_mega_2560驱动安装问题最全解决方案(win7,

网友(2016-03-12):
楼主你好你说的先安装MissionPlanner-1.2.20.msi,这个文件在哪?安装的时候没看到也,还有你说安装的时候外设不能插进去,那设备管理器怎么显示更新驱动程序哦

网友:
为什么这个压缩文件里W7 32位文件夹里面没有文件?

网友(2020-06-15):
原来是这样!!

网友:
为什么要牛币呢!!!

网友:
我就想下个直流电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