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S飞控使用说明(4.3版本)

楼主(2015-05-02):
1:飞控的电源?
答:4.3版本飞控使用5V电源作为飞控的内核电源,飞控内部自动稳压,保证了OSD及飞控内核电源的稳定。
2:为什么我的副翼(或俯仰)舵机的反馈是反的?
答,这个为反馈方向错误,将副翼(或俯仰)的反馈系数反一下,比如以前反馈系数是+80,现在调为-80;以前是-80的,调节为+80!
3:飞机在高速或者俯冲的时候,为什么飞机会左右震动?
答:飞机副翼的反馈系数有点大,反馈值大了,会导致飞机出现左右震动,适当调小这个数值,飞机就会平稳,建议一般设置正负70-90之间。
4:飞控需要不需要减震措施?
答:飞控需要适当考虑减震,尤其是油机或者飞控安装距离电机近的飞机。减震办法很多。皮筋悬空、泡沫座、飞控垫个硬币等。一般电动飞机,只需要适度处理即可,大多数情况,,对飞控对震动不敏感,影响不大。
5:U2S最新版4.3版飞控的坐标显示格式是那种?
答:经纬度显示有很多种格式,4.3版本飞控显示的是按照GPS最常用的DD.DDDDD格式显示坐标,参见以下例子:
具体转换方式如下:
一:转换成(度分秒)格式:
OSD显示:E104.38368  –东经104度、23.0208分(60*0.38368=23.0208)

OSD显示:N43.47789   –北纬43度、28.6734分(60*0.47789=28.6734)

6:飞控在平衡模式切换其他模式的时候,飞机会突然降低(或爬升)几米,然后才能稳住。
答:这个有3种可能,1是飞机重心不对、2是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好,3是飞控没有标定。
解决的办法,只要将其中任一方面调整好,就可以。建议调整顺序:在手动模式下,遥控器微调置中,调节舵机,使飞机能平稳飞行的姿态。然后在按照说明,标定飞控。就可以消除这个现象。
7:输入1-5通道和接收机如何连接?
答:如果是FUTABA标准的接收机,建议将飞控和接收机做如下对应连接:1-1、2-2、3-3、4-6、5-5。当然用户也可以自己定义除了5、6、7、8通道任意2个作为2个开关的通道。其他遥控器,按照接收机通道定义连接。

来源:模型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