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5-05-02):
为什么见很多玩穿越的人,视频回传用摄像头,录像又另外用一个808或者山狗

这是为什么?808或者山狗都有AV输出的啊,可以直接当做视频回传用啊!

为什么啊?

网友A:
拍摄角度不一样。

网友B:
因为有延迟,直接用摄像头没有延迟

网友:
我也想知道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山狗不能实施Av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角度不一样。

那个角度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延迟,直接用摄像头没有延迟

都是AV实时输出,不应该有延迟的,或者谁手头有的可以试一下来确认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狗不能实施Av输出啊

你肯定是来捣乱的

网友:
有延时,你试试用coms芯片的摄像机做穿越你就知道了

网友D:
感光元件决定了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光元件决定了一切

这个回答意思是   808或者山狗的回传图像比摄像头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回答意思是   808或者山狗的回传图像比摄像头差?

不是差不差的问题!筷子能代替碗吗,碗能代替筷子吗?就算是几万的单反也没有45元的CCD摄像头用来做实时传输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角度区别大吗?

我纠正一下,角度会有区别!
但最重要的是延迟的问题,穿越不比航拍,延迟意味着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纠正一下,角度会有区别!
但最重要的是延迟的问题,穿越不比航拍,延迟意味着炸鸡!!

这个情况有人实际测试过了吗?我不喜欢纸上谈兵!如果没有,我就花点时间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差不差的问题!筷子能代替碗吗,碗能代替筷子吗?就算是几万的单反也没有45元的CCD摄像头用来做实时 ...

真的是这样 吗?百度了一下...感光~好像是跟成像有关!跟用那个来做回传有区别吗?何况.....几十元的CCD摄像头成像  你敢说比山狗好?希望实事求是~如果我理解错误请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这样 吗?百度了一下...感光~好像是跟成像有关!跟用那个来做回传有区别吗?何况.....几十 ...

实践出真理你自己去试吧!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这样 吗?百度了一下...感光~好像是跟成像有关!跟用那个来做回传有区别吗?何况.....几十 ...

确实有延迟,我手里有PZ2和8082代 延迟明显的是PZ2 8082代轻微延迟虽然已经能接受了 但是高速近地时候还是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差不差的问题!筷子能代替碗吗,碗能代替筷子吗?就算是几万的单反也没有45元的CCD摄像头用来做实时 ...

建议这个机架用什么样子的摄象头好,多少广角的

网友(2015-06-01):
不用4S电压高速穿越的话完全可以用山狗做摄像头取景飞行,没有问题,延时可以忽略!

网友(2019-05-28):
山狗怎么输出av啊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