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胖“的装心得—记天捷力Talon(连载) 层板切割图更新1L

楼主(2015-05-03):
前言胖子作为FPV载机,在玩家手中已渐渐普及开来,它“宽广”的机翼,给越来越多的设备提供了装机上天的可能。或有些朋友用来做小面积测绘。我就因为需要解决低成本小面积测绘,而在此类小面积订单中,大汽油机往往不便转场,故萌发了用胖子做载机的想法,在装机过程中,自己也做了些许完善,此帖主要介绍胖子的装机方法,希望将装机过程分享给大家(技术栏目请勿谈论价格斑竹留)

PS:在5IMX发了4-5次贴,不是没图就是差字。NND要疯了,特注册了个新账号来发帖。望大家支持

一,配置:
遥控器,futaba 12fg
数传,纵横自动化P900微型电台
飞控,APM 2.6+M8N gps
动力,朗宇x2820 kv1100配APC11*7桨,飞盈佳乐80a
舵机,银燕ES3154金属舵机*2(副翼)  MD933*2(V尾)
电池,4s 8000mah*2
相机,sony rx1

二、装机篇:

2.1设备介绍篇
载机:“胖胖”

由于厂家“好心”,已将贴纸贴在了白胖的机身上,但由于后期我需要在机身表面覆盖一层仿碳纤维贴纸。故需要将原厂的贴纸撕下。用透明胶带黏住贴纸的一角,便可以轻松撕下,也许后期帖碳纸后需要将原厂贴纸贴回,现为了防止撕下的贴纸粘连,可以用原厂套装机翼的塑料袋作为载体,将贴纸暂时贴在塑料袋上,方便后期撕下

撕下贴纸的飞机瞬间变成了“白胖子”又白又胖的,哈哈

电装:朗宇x2820 kv1100配APC11*7桨,飞盈佳乐80a。银燕ES3154金属舵机(副翼)  MD933(V尾)
因为之前没装过胖子,舵机买了4个933.发现副翼不能用后。将2个舵机换成了
银燕ES3154金属舵机。而电调,飞腾60A理论值够用,但因为担心过热或超负载,后期也换成了80A电调,螺旋桨则采用了APC11*7

飞控:APM2.6+M8N
因为用于低成本航测解决方案,故选择了自己较为熟悉的APM飞控,搭配了最新的M8N GPS和空速计。

相机:Sony RX1

2.2设备改造篇

2.2.1: 电机组装

电机,我则采用了朗宇的2820 kv1100
所准备的工具及材料如图:螺丝刀,厌氧胶

因为螺丝胶使用量较小,故可以用一张硬纸盛接,挤出些许即可

胖子虽说是背推机,但感觉这“弱小”的C形卡不是那么靠谱,遂将原厂配送的电机轴限位环装上

旋下顶丝,打上些许厌氧胶,安装至合适位置处将其拧紧

电机安装座。可以看出,原厂的安装座(右)较左边的而言,显得有些瘦弱。故放弃原厂配件。

底部的螺丝务必打胶,防止松脱

在电机安装木板上划线,并用小钻打孔

2.2.2: 舵机的改装
首先是V尾MD933的改装

用酒精灯将合适直径的螺丝刀烧热,在舵机摇臂上烫出较大的孔,并用刀将其修整光滑attach]

由于原厂拉杆的固定方式会产生一定的虚位,故选用了球头拉杆,尽可能减小虚位的产

多一个插头多一个故障点,因此,我舍弃了原有的舵机延长线。而直接用长的舵机线将其焊接。

打开舵机后盖,发现电路板与电机的连接是两根铁丝。而非软线

将其用台钳夹住,用烙铁加热并使电路板与电机分离

电路板分离后,需要将其原有的舵机线取下,并换上新的舵机线

将新的舵机线剥皮,取合适长度并过锡

过锡后,将新的舵机线焊接至电路板焊点上,注意别焊错了顺序

完成后,依序将电路板与电机连接,并拧紧后盖螺丝复原

因为不知道会用到多少长度,故预留了余量,并没有提前剪切

在比对好所需长度后,将其多余的线长剪短

准备好合适的杜邦端子与胶壳,压入端子并套上胶壳

利用舵机测试器,测试各个舵机是否正常工作

至此,V尾所需的MD933改装完毕

接下来是副翼舵机的改装,同V尾舵机一样,副翼舵机同样采用了直接焊接的方法。
副翼采用了ES3154金属齿舵机

首先,此舵机没有短一字摇臂,因此需要我们自己改造
这里,我使用十字摇臂进行切割

用斜口钳钳掉不需要的三边《注意:切除方向一定不要对着自己或他人,因为在切除时,切断的部分会弹出去,我打在了装飞机的纸箱上,纸箱被打出了口,力道挺大的,若打着眼睛肯定瞎了。

切除时,不要贴着摇臂根切除,应留有些许余量,后用砂纸轻微打磨即可

相同操作完成两个副翼舵机

下一步,同上一样,将舵机后盖打开

因为此舵机与电机与电位器的连接均为软线,这为焊接提供了方便

同样方法,将舵机线换成有余量的长线

这里,在介绍一点需要注意的。此舵机的出线口有一个出线保护胶套,虽说会对出线口的电线有所保护,但在“胖子”的安装过程中,发现此保护套会干涉其舵机的安装,又因为不愿因此而舍弃保护套,故采用了如下图所示的方法

将保护套的出线端用刀切除,在焊线前反向穿在线上

之后,将舵机后盖恢复,即可,此时的舵机出线口已于外壳齐平,没有突出物干涉安装。

将带有余量的线比对好后,切除余量,并在接头处压上端子

安装在机翼上后,还会发现舵机摇臂于泡沫有干涉,此时,应用刀将干涉处的泡沫切除

切除后,假组机翼,测试余线长度是否合适,并且,可以在接头处用金属笔对左右进行标示

至此,副翼舵机改装完毕(下一集将介绍飞控及内部设备的安装)

网友(2018-09-06):
666简直6到飞起

网友(2018-08-04):
楼主很牛。层板切割图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感觉像间谍飞机的颜色

网友(2018-05-23):
看得出来楼主也是个细致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最后一季中将会向大家介绍机身表面仿碳贴纸的贴膜方法,完结后,这份帖子就此结束

注: ...

请教下大神 副翼接1 ,5  通道 ,APm怎么设置的?

网友:
不错,大工程啊。我贴膜的办法是刷一层肥皂水,再往上贴。如果没贴好还可以撕掉从贴

楼主(2015-05-03):
关于”胖胖“的装心得——第二季

不好意思大家。因为要连载,所以1-6楼自己占了。不好意思,希望大家关注。我这两天内尽量更新完
这一集主要介绍飞控及各类设备
APM飞控,想必大家都挺熟悉,因此不再过多介绍。这里,说一下APM空速计的固定,之前用空速计,从没有找到个合适的地方,这次的尝试,感觉挺不错的。

所需准备的材料,空速计,3M双面胶,杜邦端子,钳子

将双面胶黏在空速计的下方,并将多余的地方用刀切除

将空速计粘接在飞控输入I/O口的旁边

插上原厂适配的接线

发现接线长了很多,不便于整理,故果断切断它

准备杜邦端子并将端子压在线头

再次连接上,正好合适

至此,空速计固定完成

接下来了解一下将要用到的数传(若有需要的朋友请百度,我不是商家,也不是广告,只是问的朋友多了,很少有购买的,问下来也没意义了

数传,这里使用的是纵横自动化P900微型电台

因为在“胖胖”的安装过程中发现数传与天线不易固定,故购买了20cm的馈线,方便将数传与天线分离固定

并且,在地面端,我舍弃了短的鞭状天线,而通过转接头,使用之前XTEND使用的吸盘天线

电流计,在APM飞控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负责给APM主控供电及采集电压电流数据,因此,保证它的稳定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更换了80A的电调,电流计原有的硅胶线为16,对于满载80A而言,较细了一些,故跟换成了12awg

由于采用2块4S 8000mah的电池并联供电,故需要做一个并联接头,先使用扎带将两个母头临时固定,待焊接完成后即可去掉

将焊接完成的接头用热缩管包裹,绝缘处理防止短路

接下来,对大家常用的起落架进行改装

此款起落架购于某宝,是大家常用的“胖胖”的起落架之一,这款起落架,做工,价格,在这里不给予评价。所讨论的,仅为其转向所使用的固定环,原设仅有一个M2的直升机球头固定,M2球头既做球头功用,也充当顶丝的作用,用于顶紧圆环与起落架支杆。但这类设计,在着陆时,又可能因为M2顶丝过细而滑丝,从而导致起落架转向失效造成飞机受损。
解决方法为在原有孔位对称位置打孔并攻丝,拧入M3顶丝辅助固定

取下圆环,并用台钳夹持钻孔。因为手边没有合适的电动工具,只能人工打孔了

打孔后,用锉子将孔边缘的毛刺修理干净

准备M3的丝锥。用台钳夹持并完成攻丝

攻丝后,清理金属碎屑,拧入M3顶丝

至此,转向环改装完成
按照拆卸顺序将起落架重组

重组后,将舵机摇臂于球头固定,此处最好加厌氧胶固定,防止脱落

经舵机测试器归中后,将摇臂与舵机固定

由于原有舵机线较长,在安装后有余线,不易固定,故将长余的线切断,并重新压上杜邦端子

至此,起落架完成改装

(设备改动基本介绍完毕,下一季将会介绍机体升级件的定制及内部设备的安装,敬请期待)

楼主:
关于”胖胖“的装心得——第三季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一季将会向大家介绍机体升级件的定制及内部设备的安装

对于消费级别的飞机,特别是泡沫材质的,往往在设计过程中,就很少有考虑对机载设备的维护及更换的简易性,因此,在装机过程中,往往会觉得机身内部空间很难充分利用,因此,针对此现状,我采取了激光切割层板的方法,在机身内部搭建了自己需要的设备安装位置

(这里,要感谢冲浪者 fpv 俱乐部的仙人掌航空队”和CNJET航模设计与制图群的“成都-配件-木材”为我提供优质的切割服务
在等待2天后,顺丰小哥送来了来自远方的木片,哈哈

这批切割件,包含了飞控安装平台,减震座,电调安装板及空速管支架等
首先,介绍飞控安装平台的组装

右边的木结构,是“胖胖”本机自带的,用来固定主梁碳管。因为装机前一直纠结于飞控的安装位置,在朋友“唯物”的启发下,发现机身自带的木结构下方恰好有3mm的空间,正好可以用层板切割出一个平台,用于飞控,接收机等设备的安装。

用502胶将其与原有结构粘接。

并且,为了方便固定,舍弃了飞控原带的玻璃纤维板切割的减震台,而用2mm的层板切割,效果同样不错

在木片上装上合适的减震球

因为我所购买的APM飞控是弯针,在飞控的下方,有4个可以用来固定的孔。因此,准备合适的螺丝及垫片,将飞控与木片固定

固定后,飞控与木片结为一个整体,当需要取出飞控时,直接拔掉减震球即可

将减震板装至安装平台上

至此,飞控的安装结束

接下来,将介绍GPS的安装
因为apm 2.6将磁罗盘外置,因此,GPS的出线即有两组,需要分别插在GPS接口及I2C接口
由于2.6常被玩家用于多轴的控制中,所以GPS往往被商家做成圆盘形的,圆盘形设计在多旋翼机身的固定方法可以有多种,使用GPS支架较为方便,但在固定翼的使用中,这样的设计就显得挺蛋疼的,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固定,使用双面胶又不太牢靠。因此,我将其外壳去掉。用尼龙柱将其固定

取下外壳后,有4个用于固定的安装孔

尔后,在安装平台的对应位置拧上4粒5mm的尼龙柱,并在板后背上螺母,

使用M3*6的尼龙螺丝,准备将GPS固定在安装板上

临时固定后,就需要准备制作GPS与飞控的连线

上面说过。因为apm 2.6将磁罗盘外置,因此,GPS有两组出线,需要分别插在GPS接口及I2C接口
剪切掉过长的接线至合适的长度,并对应顺序做好接头

将接线连接GPS及飞控

至此,GPS安装结束。
安装效果如下图所示

(飞控及GPS基本介绍完毕,下一季将会介数传及电流计等设备的安装,敬请期待)

楼主:
关于”胖胖“的装心得——第四季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一季将会介绍数传,电流计,电调等设备的安装及走线数传。使用的是P900微型电台,上文有说到,因为飞机内部空间有限,数传与天线不易固定,故购买了20cm的馈线,方便将数传与天线分离固定
现在介绍数传的固定方法
因为数传等设备的安装较为简单,我的文字描述较少,图片居多,若有疑问,大家可以跟帖提问,谢谢

上文说到,在设计安装平台时,考虑到了数传的安,故留有供数传的安装位

数传,采用3M双面胶固定。粘接前,需要将供电,数据,和馈线连接,因为在粘接后,这些插头都无法取下

尔后,使用做好的接线,连接数传与飞控

至此,数传主体固定完毕
现在,需要固定数传天线。因为天线向下,信号强度将会有所提高。故我的安装朝向,天线指向地面。
在“胖胖”的机腹的垂直尾翼前,恰好有一个小洞,正好可以用于固定天线座

切割一块合适的额木片,作为天线座SMA的固定点

在比对好大小后,用铅笔描出木片轮廓,用刀切割合适深度的泡沫。使木片能够嵌在泡沫中

至此,数传与天线安装完毕

接下来介绍电流计的安装

电流计,因为需要与飞控通讯,受接线长度的限制,所以,电流计不能与飞控离得太远,因此,我用扎带将电流计固定在飞控下方,并将连接线插在飞控的对应接口

当电流计固定完成后,接下来就该解决电源线及空速管道的布线问题,因为需要安装相机和电池,故电源线及空速胶管只能贴壁排布。
因此,使用2mm层板,切割需要的尺寸形状,用于线路的固定

将走线固定座预先穿在电源线及空速胶管上,再焊接电源接头(XT60)

XT60的焊接,不在描述,看图

焊接完毕后,假组,比对线长是否合适

线长合适即可,至此,完成电流计的固定及布线

接下来,将介绍电调的固定。因为电调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若仅用双面胶将其粘接在泡沫机身内部,不是一个好的固定方法
因此,使用层板切割出合适的安装平台,用于电调的固定

因为有可能对电调进行拆卸维护,故在设计时,采用了可拆卸式设计

因为最早的设计是用螺丝将电调固定。但后期新电调收到后,发现这种设计并不可取,故后期更改了安装板的样子

更改了安装板设计后,将电调临时固定,并将香蕉头焊接至电调的输出端

因为电调所安装的位置较为靠前。故必须延长电机的连线
取三根合适长度的硅胶线,在单边焊接好香蕉头

焊接完成后,并不着急与电机连接,将将其插在电调的输出端

并截取合适长度的热缩管,将接头处包裹,防止空中因为插头脱落而造成事故

然后,用一根合适长度的碳条,从飞机的“菊花”强行插入

碳条在电调安装座的出口伸出

后用胶带将电机的延长线与碳条连接

连接后,小心从“菊花”拉出接线

此时的电调已近被拉入机腹中

拉出接线后,再电机的输出线上套上合适长度的热缩管

在确认电机转向后,将其与延长线焊接(一定要确认转向,因为插头已被固定,更换实属不便,若在电调的编程卡上可以设定电机转向,那就不用担心)

将电机固定,并拉出电调至合适位置

至此,电调电机安装完毕
安装效果如下图所示

(数传,电流计,电调等设备的安装及走线基本完毕,下一季将介绍机身的总装方法及细节,敬请期待)

楼主:
关于”胖胖“的装心得——第五季

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没有更新完呢,已近被管理设为高亮,谢谢关注。一季将介绍机身的总装方法及细节

之前有说需要安装相机,但忘了说明相机的安装位置的处理,特现在补一小段相机安装位的处理。

相机仓的处理,因为“胖胖”的内机舱宽度正好与我的相机同宽。但因为原机舱开口的宽度小于此宽,因此,必须自己用刀将需要放置相机的位置处的泡沫切除,但放置相机后,若不恢复切除前的原样,机身上一个大窟窿。很丑。而且,相机不可能一直固定在飞机中,既要满足可以随时取出随时安装,又尽可能的保持机身原貌。纠结了好久,最终采用下图所示的方法。若还有朋友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希望能与大家分享

机身这个位置的隔框,真让我有一种是专为这台相机设计的错觉。因为每个尺寸都恰好能卡住相机,因此,选择这里开刀

竖向切割后,选择合适长度的碳片,长度应略长于开口宽度,用刀开槽后,用镊子将槽中的切片夹出。后将碳片嵌入槽中

嵌入后的效果如下图

之后,将泡沫横向切割,切割深度应与内壁宽度齐平,尔后,即可将切割出的泡沫拿出,放入相机后,还可将泡沫复原

至此,相机仓完成

说完相机仓后,我们讲起落架安装板的处理。因为使用了带前轮转向的起落架,因此,需要在安装板上开孔,将舵机线穿出
用铅笔画出所需要切割的轮廓线,并用小刀切割,后用锉子将毛边修整

然后在机身泡沫处比对,用刀将泡沫切除,以便舵机线的穿过

开槽后,还需将舵机线引导至机身内壁,方便电池的放入,防止干涉

至此,前起落架安装板的处理结束

接下来,介绍皮托管(空速管)支架的安装,因为此处不便于描述,故请大家直接看图。

使用2mm层板切割所需要的零件

空速管及支架安装完成后,需要将底座与机身连接。使用铅笔画出轮廓,后用刀切割一定深度,使安装底座嵌在机身中。

结束后,需要将胶管的孔提前打出

假组空速管,看看效果

至此,空速管安装完毕

到了现在,基础改装几乎完成,下面,介绍机身左右的合模
首先,需要将单边的碳管粘结至机身内部

尔后,将全机内部所需要的零件提前放置到规定位置,并在两面的结合处打胶(胶不宜过多,并非越多越好,薄薄的一层,粘接效果最好)

合模后,用胶带临时固定

并且将天线座等顺带粘接

合模后,机身内部整洁干净,没有恼人的飞线

至此,机身合模完成

合模后,就可以进行一些细节的处理。
1,V尾舵机线的处理
V尾不可拆卸,因此,舵机为了防止被磨损,在接头处可以用蛇皮管包裹保护

2,副翼舵机线的处理
因为机翼需要随时拆卸,因此,舵机插头若直接插在飞控输出端,拆卸时十分不便,故使用了一段延长线,方便机翼的拆卸

一段连接飞控后。用一根扎带将其固定,防止其拉扯飞控

固定后,因为我没有使用Y线,因此左右副翼必须对应插入。所以使用油漆笔在胶壳上写上标记以易于区分

3,接收机天线的处理
2.4G接收机天线最好无遮挡,但因为接收机在机舱内部,对信号接收不利,因此,需要对此进行处理
在机身合适位置用烧热的铁丝打孔,打孔后,可以用胶管提前穿入,这对天线有一定的保护。

4,机舱固定螺丝
原厂配的螺丝需要用螺丝批才能取下,这样不便于对设备的检查和对电池的更换,因此,我舍弃了原厂螺丝。而使用了尼龙手拧螺丝代替,效果很好,也非常方便

(至此,整机组装基本完毕,下一季将介绍机身表面仿碳贴纸的贴膜方法,敬请期待)

楼主:
关于”胖胖“的装心得——第六季(完结季)

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最后一季中将会向大家介绍机身表面仿碳贴纸的贴膜方法,完结后,这份帖子就此结束

注:仿碳贴纸挺重的,因为我的飞机只应付小面积航测,飞的少,放展示厅的时间居多,故贴了膜。装X用
所以,在大家想贴膜前请三思,若仅是自己玩啊,就别贴了。重,还没什么用!

有朋友说,碳纤贴纸不好贴,容易起皱。也许是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这里,将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若有不对之处,还望大家指出

这一季,以图片为主,描述为辅
1,机翼的贴膜
将副翼切下。裁剪与副翼面大小相近的碳纸,将机翼的副翼开槽处的两边粘贴。并留取5-10mm余量。

从翼根开始,边撕保护纸,边向前推进,最好双人操作,一人撕纸,一人推平。不留气泡

通常情况,先贴机翼下表面。在舵机位置,用刀开出合适的孔,在向翼尖推进。

直至下表面贴膜完毕

在上表面,勿着急将碳纸抹平。用一把长度合适的尺子,靠在槽边5-10mm处,将上折的碳纸粘在尺子上。沿尺子边缘用手抐出折痕。用刀尖沿折痕切割碳纸

切记,用手指作为切割深度控制。使刀尖洽好切破碳纸而不切及泡沫机翼

切开后,拿掉尺子,将所余量包边处理。
因为我仅一人操作。用刀切割的照片没有,请自行脑补。

然后用吹风机加热所留出的余量边,尔后沿机翼轮廓顺势向上表面翻折。彷碳纸有一定的收缩率。勿必先加热再翻折,而非翻折后加热。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容量造成无法收缩的褶子

下表面处理完成后,用同样的方法给上表面贴膜。

切割好副翼槽与翼根后,用刀顺机翼外轮廓切割,余量1-1.5cm

完成结果如下图所示

2,V尾的贴膜

3,机身的贴膜

话不多说,以图为主,懒懒散散已经写了六季,希望大家喜欢
最后,上一张成品照片,以作结贴

2015.05.04结

网友:
卧槽 沙发没抢到

网友:
大炫展比俺喜欢

网友:
我还因为你会重新发另外的贴呢,没想到在下面发的

网友:
一丝不苟,大赞

网友:
好多改造件可以打印出来~

网友:
排队等更新,鼓掌!

网友:
讲得很详细,赞啊

网友:
前排留名,,,持续关注中

网友:
楼主牛逼的手工,膜拜了!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以后可以·省事呢,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长久不来 一来就发现好贴了

网友:
顺便再说一句 看LZ装机的过程  我觉得我跟LZ能同穿一双鞋

网友:
其实螺丝胶不必事先倒出来 用的时候直接涂在螺丝上就行 电流计建议只用电压功能就好了

网友:
太牛逼了  真的很精准啊  楼主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这个不用看就是很强悍的技术帖啊。LZ,我想问问,你是否在深圳,我真想找一个人学习这些知识啊。

网友:
鼠标垫赞,制作过程大赞!

网友:
制作过程真的不错  赞

网友:
apm用在固定翼上有啥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手工活,楼主够仔细

网友:
楼主:是哪的模拜您去

网友:
可算知道你怎么贴膜了

网友:
天啊,全看完了, 写的太棒了,死胖子一下高大上可以出去忽悠了

网友:
楼主是个工艺控和强迫症患者~~~

网友:
好帖,留名,你估计是胖子的最强使用者,不得不佩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请问下,那个层板设计的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
这手工 这思路~~要虐死我们这种手残党吖~

网友:
飞机装的太漂亮了。

网友:
楼主   8n gps有点浪费,APM刷新频率跟不上呢

网友:
手工真细致

网友:
好漂亮     我看完了 。。

网友:
楼主帖子太强了 手工太强了  看完我都想拆了我的胖子重装 无奈我们只是飞着娱乐用的过过眼瘾吧,不过受到很多启发,狂顶楼主帖子

网友:
楼主的gps 是不是连接错了 还是8n的gps就是这样连接 我的6h gps窄线和你插的地方一样 宽的线 插在apm正面那个槽里 你的插在侧面

网友:
还是想知道P900数传电台的资料,哪里能买到.价格多少.海翻某宝都木有

网友(2015-06-06):
鼠标垫同款

网友:
很专业,很用心。赞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 强

网友(2015-07-12):
卧槽,手工太赞了

网友:
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做梦都想抱着睡的超级给力的精工细作的好飞机啊!真是太好了,精工细作,精确到每一个细节,每一颗螺丝!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太喜欢你的制作了 ,我的死胖子还没有装机,强烈要求亲卖我一套 你太NB了额  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2015-08-26):
详细的装机直播,谢谢你的分享!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0-15):
很赞啊,手工帝!学习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1-18):
这个工程太大了

网友:
楼主溜的飞起啊,我就没那么高超的手艺,降落必炸是我的结局

网友:
鸿篇巨制啊,楼主太牛了,这一套要多少米啊!

网友:
尼玛好牛逼。感觉像是在看大片。。我竟然看完了

网友(2016-02-07):
太牛了,很多思路和想法都让我深感启发,多谢楼主

网友:
666,发了这么长的图片,有理由给个赞

网友:
我觉得电机限位环可以不装 甚至卡簧都可以不装  我以前飞背推机的时候 把电机卡簧拆了  降落之后 电机转子可以拿出来 方便电机散热

网友(2016-03-11):
很详细,大赞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那个层板设计的软件是什么软件?

CAD软件画二维图的,还有一个solidworks软件作者没体现,做三维的,可以看到实际装出来的样子

网友(2016-05-04):
楼主辛苦了,真是详细,学习了

网友:
装x利器

网友:
真漂亮,敢问楼主这个大概花费

网友:
真豪,真手艺。

网友(2016-06-15):
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
正在考慮入手固定翼,樓主文章給了很大指引,謝謝

网友:
真的是艺术品

网友(2016-08-26):
这手工,大师之作,佩服!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想问问关于纵横p900的,能回答嘛

网友:
果然是精品,好帖

网友:
太好了,楼主再讲讲飞控的设置吧,怎样记录pos数据,怎样规划航线,还有怎样控制相机定时或定距拍照,怎样控制横纵向重叠率等问题。谢谢楼主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新手多关照

网友(2016-09-26):
做的一丝不苟,工程典范啊

网友:
可以楼主,楼主威武,给我这个新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m8nGPS的精度能满足测绘需求么,我也是搞测量的,lz用过网上卖的小型差分GPS吗

网友:
已经不能用佩服来形容我的心情了,但是强迫症患者希望楼主能把空速管的支架也包好,哈哈哈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是还没写完吧???就是关于航测用什么相机,怎么改造相机,它的拍照工作方式是什么?地面站,天线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我一直接关注着楼主。

网友:
以前就看过你的帖子  继续帮顶

网友(2016-11-19):
丁页        丁页          丁页

网友:
老版胖子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一季将会向大家介绍机体升级件的定制及内部设备的安装

对于消费级别的飞机,特别是泡沫 ...

楼主你拍的那个电调图片明明是60a的,你怎么写80a的,要知道差很多钱啊!

网友: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帅呆了,666666

网友:
超强手工,膜拜呀。。我什么时候能有这耐心就好了

网友(2016-12-31):
小胖子还是大胖子。叫得这么肉麻,叫新手们看不懂啊。

网友:
我顶一下,楼主好人

网友(2017-02-02):
调试飞行的什么时候更新呢

网友(2017-03-10):
好厉害呀,高手高手高高手。动手能力好强呀

网友:
飞控不用像多轴一样放在正中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最后一季中将会向大家介绍机身表面仿碳贴纸的贴膜方法,完结后,这份帖子就此结束

注: ...

请问楼主,相机光圈,速度怎样设置的?在不同的飞行高度时,需要变换光圈吗?我的相机拍出来不是十分清晰,请楼主指教。

网友(2017-06-05):
详细的好贴,顶一下楼主

网友:
路过这里,来学习一下,很漂亮的飞机。顶下

网友:
这一套材料下来多少钱?

网友:
楼主讲的好详细啊!!!!!

网友:
大工程,无数个赞

网友:
要花费好多人力、物力、财力、楼主太...太...太...厉害了!

网友:
好漂亮的胖子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2017-07-13):
告诉我你把副翼切了用的什么方法装上的。

网友:
做的漂亮 做的漂亮

网友(2017-08-24):
手工太强悍了,做工极致,佩服佩服

网友:
手工好精细啊!

网友(2017-10-30):
手工太强悍了,做工极致,佩服!一定要表达分享谢意!将此贴顶起!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666666

网友(2018-01-0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最后一季中将会向大家介绍机身表面仿碳贴纸的贴膜方法,完结后,这份帖子就此结束

注: ...

从楼主身上看到了匠人精神,楼主绝逼是处女座,晒晒我的小胖,第一次贴膜,没楼主那么细心

网友:
看完了,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细节处理简直丧心病狂,楼主牛逼!楼主能否讲讲开源飞控航测相关的调试设置,还有相机的设置!?

网友(2018-02-27):
可以啊很不错的

网友(2018-04-05):
用11寸桨4s电池,电机会不会过载发热?

网友:
手工 很到位!!!赞

网友(2019-01-22):
我觉得大部分没啥用,增重不少

网友(2019-06-26):
动手能力超强,膜拜!

网友(2019-09-05):
充分发扬航模精神,向楼主同志学习。

网友:
楼主能把调试飞控的步骤写上来就更完善了。赞一个。。。

网友:
仿碳纸和玻纤胶带哪个好用啊

网友(2020-01-28):
大神,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