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号穿越鸡 400轴距——续

楼主(2015-05-04):
小空间真心不会布线,再且焊接技术那个烂啊!不管了装起来先耍耍再说

网友A:
你把两根线交叉在一起再用细铜丝缠上去,这样超级好上锡,而且结实,注意不要用漆包线

网友(点评):
现在有种免刮的漆包线,焊锡上去就掉漆

网友:
Lz的机架是在哪里买的?看起来好便携,强度怎么样?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够大。估计要上8寸桨了。

网友:
焊接真的不行啊,标准的虚焊。我也教你个方法,把两根线(不要上锡)对插,将开叉的线拧好,再上锡。

楼主:
唉飞控没调好,起飞往右飘。
随便出了 380机架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40&extra=
自己搞的图纸TB上切的,配8条机臂随便炸(应该也炸不坏5mm的玻纤)¥110不包邮  要是喜欢我这400的机架的话也出了(还是8条机臂^_^),我再画再切——财政部长不批资金啊!只能出掉旧的回收资金接着切

楼主:
刚刚CC3D重做水平调整,起飞时还是往右飘。注意观察了下,推油门临近起飞的点是左边机臂先离地的所以往右飘就成了必然了。问题应该是出在油门行程校正这,但问题是我自认为校准好了,也没这块的一个教程有大侠提供下不

网友(2015-11-28):
引用 网友A:
你把两根线交叉在一起再用细铜丝缠上去,这样超级好上锡,而且结实,注意不要用漆包线

我也是这么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