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莫名其妙烧掉 求原因!!!!!!!!

楼主(2015-05-04):
新手刚入APM 2.6 不是怎么懂 照着图进行连线
我吧电调线插在输出端口 (四个电调 都没断  +极)

接接收机 没有连接时一切正常 可以连电脑 参数也能显示

当我把接收机插上时 连接电脑 连不上 (电池这会没插,APM 接了 数传,gps)

我又把接收机拔下来 发现APM 怎么都连接不上了

只有绿灯亮 连接时 闪几下红灯,然后就连接不上了

目前能刷固件 (闪橙色灯)其他灯均不闪....

看板子没发现烧掉痕迹 ,求原因,求维修方法?

网友:
我的也是这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静等大神回复

网友:
可能罗盘坏了,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2560挂啦!买块儿USB-ASP下载器烧录boot吧!方法很简单,去找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卖APM的页面上写着接电脑时不能插外设

网友:
拔插外设最好断电,这个问题只能问泡泡老师了。

网友(2015-11-06):
可能是32u2少了。我的两块apm板子都在烧写3.31固件时少了,正在维修。看来apm是不能在更新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