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ZYX22无刷云台控制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5-04):
朋友给我一块飞越ZYX22无刷云台控制板  如图所示 红色框中和黄色框中的元件不见了  通过观察 我发现红色框中的两个元件飞丝印都是X4PV  黄色框中的为电阻 请问大家红色框中两个 丝印为X4PV的三个管脚元件是什么型号的 直接搜X4PV没有相应的元件 这个应该是MOS管  还有黄色框内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搜索一下这个型号.看看.电阻的话应该是有标注比如331 221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这个型号.看看.电阻的话应该是有标注比如331 221 之类的

我都说了搜不到了 电阻也没有标识  不过可以拆下其他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