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50块改版CC3D有人要不?

楼主(2015-05-04):
MPU6000->MPU6500
3.1.2程序
有人要么?

网友A:
改完多什么功能

网友B:
MPU6500 有什么改善? 怎么不弄naze32呢?

网友:
有什么功能

网友C:
同问改了什么?

网友D:
有气压计?能定高?

网友E:
能用在固定翼上吗?

楼主:
功能没有增加,和原始功能一样,
气压、地磁也没有增加,用6500比6000的cc3d便宜,性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在固定翼上吗?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气压计?能定高?

目前未做支持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改了什么?

主要换了6500

楼主:
功能同CC3D,另外把灯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6500 有什么改善? 怎么不弄naze32呢?

MPU6500刷新频率比6000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多什么功能

未增加功能。

网友D:
就换了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换了陀螺仪?

确切说换了4个东西
1. 6000->6500
2. Flash
3. Mini USB -> Micro USB
4. LED 外置

网友F:
改为有定高功能的我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为有定高功能的我要。

在调查市场,定高也可以做,但是不知道市场是否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