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链接QQ飞控操作教程

楼主(2015-05-04):
富斯i6链接QQ飞控操作教程
A.( AIL)      副翼 (通常接CH1)
E.( ELE)     升降 (通常接CH2)
R.(RUDD) 方向 (通常接CH4)
THR                油门 (通常接CH3)
QQ飞控套装组装调试视频教程
?firsttime=7
QQ飞控的安装与调试(第一篇)
QQ飞控安装与调试(第二篇)

网友(2015-06-09):
版主  我电机一直响是不是需要换个遥控器校准行程啊

网友A(2015-10-26):
应该是要做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做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做不了,换了遥控器就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做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不确定因素 要逐个排查 !

网友:
楼主能发下怎么调试的视频 我的遥控器跟QQ飞控怎么调遥控器

网友(2015-12-28):
之前淘了个企鹅控,现在才装上试试,通电,两个电机就急促响,拔了电调信号线,1秒响,插回还是一样,在接收机上做了行程,一拖四全做了,连上飞控还是一样,后我把头尾换了方向,换了两个继续响,我把两个响的信号线插到另外的通道,电机通过,然后再插回对应通道,可以解锁了,但是飞行一飞就往一边倒,最好放在手中测试,发现通电自检未过的,转速明显过快,现在还解决不了,因为是和一些配件一起淘的二手,一直放着也没玩,真怀疑是不是挂了的玩意,玩APM都没那么费劲,按照撸主的方法也试过,不搞好就太对不起这1天时间了,只有淘个新的来试试了,

网友:
楼主能发下怎样链接的视频吗  谢谢

网友(2016-10-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