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550问题

楼主(2015-05-04):
现在是F550.用的朗宇2212电机。乐天40A电调。3S5200电池。全机重量2.2kG,悬停能在十分钟左右。现在想升级2216电机。请问各位模友,2216的电机哪种比较好。或者能换其他的哪种电机?电池还需要换么?

网友(点评):
飓风电机还不错。或者AIR350动力套。如果用2216电机,可以用kv800,1038桨,4s电池。

楼主:
请教多轴电机问题

F550最大可以上什么型号的电机?用多少S的电机?新手求助。

网友A:
飓风2216  KV800  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2216  KV800  4S

2216电机4s电池5200的能悬停多久啊?

网友B:
用E310 上4S吧
不过我觉得450-550级别没必要升级了  3S 2212/4S 2312几乎是最佳搭配了
不管你四轴还是六轴 前提是你机架够轻 不然续航一般就10-15分钟
我就有个S550机架 太重了 还是换成轻量化的四轴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310 上4S吧
不过我觉得450-550级别没必要升级了  3S 2212/4S 2312几乎是最佳搭配了
不管你四轴还是六轴  ...

我也是觉得现在我的F550有些重。感觉有些拉不动。换机架就要换电机。果然还是那句话。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关键是机架和云台、电调要轻要合适,机架可以网上搜碳纤的轻的,云台两轴的就XA Stella最轻130克,华科尔2D 150克左右,三轴推荐大疆H3-3D、H4-3D(配狗4)170克,电调也很重要,4S电乐天20A就够了才15克一个,你用的乐天40A太大太重不适合小鸡。效率最高的四轴就够了,挂狗航拍四轴调好了一样稳。猛禽400XA云台测试帖子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033(出处: 模友之吧),单飞着玩也有360猛禽机架用2212电机3S 5000配出来不挂云台狗随便20分,升级这种事一定要确定好自己需要什么做什么用,将来的升级、炸鸡后维修成本、难度及维修速度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