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是四轴?

楼主(2015-05-05):
在论坛看了好几天,发现四轴占了大部分。为什么大家玩四轴的比较多呀。

网友A:
这两年多选翼飞行器比较流行原因如下:
1、操控简单,由于多选翼飞行器依靠飞行控制设备,把飞行变的更加容易,让爱好者能够迅速入门,并且找到飞行的乐趣;
2、多选翼飞行器集成了直升机和固定翼的优点,起飞不受场地限制,飞行中又有固定翼的乐趣;
3、多选翼飞行器的商业应用广泛,很多模友 可以通过多选翼的飞行收到经济效益,比如航拍;
4、多选翼的外形较比传统的飞行器更加漂亮,可以幻化出多种变形,符合年轻人的心理;5、玩多选翼的成本相对于固定翼和直升机要经济实惠,组装和维修简单;

当然多选翼也有缺点:
1、受电池技术的影响,留空时间比较短,当然也有留空1个小时的,那是用银子堆积出来的;
2、飞行中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较比直升机和固定翼要差,直升机和固定翼都可以实现熄火降落,多选翼不行;所以飞行器对电子设备,动力系统的稳定性和质量把控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不足的下面朋友可以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年多选翼飞行器比较流行原因如下:
1、操控简单,由于多选翼飞行器依靠飞行控制设备,把飞行变的更加 ...

狼哥,我的意思是多旋翼中四轴居多。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四轴而不是六轴八轴?

网友:
1、便宜,成本肯定比六轴和八轴低,特例除

引用 楼主:
狼哥,我的意思是多旋翼中四轴居多。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四轴而不是六轴八轴?

1、便宜,成本肯定比六轴和八轴低,特例除外
2、无论是维修和升级所花费的要少3,携带方便,精灵和折叠四轴都很好带!我六轴出去没车不方便,所以你懂4、四轴可以满足魔友的一般需求,不需要六轴八轴,不足楼下补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狼哥,我的意思是多旋翼中四轴居多。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四轴而不是六轴八轴?

四平八稳啊!狼哥理解就是4个够用,经济实惠!
轴多了,在心里上给人安慰,但是重量和效率不一定高,电子设备的故障率也会增高!
n-1的模式给人心里上的安慰吧!

还有方便携带,轴少结构就简单!安装维修都方便!还有其他吗,不足的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平八稳啊!狼哥理解就是4个够用,经济实惠!
轴多了,在心里上给人安慰,但是重量和效率不一定高,电子 ...

也是哈。够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哈。够用就行。

搜嘎,聪明人不用教!!多搞点营养贴出来,提问不要太随意简单了!最好把问题整理到一起,让其他的朋友直接能学习,提高效率,节约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嘎,聪明人不用教!!多搞点营养贴出来,提问不要太随意简单了!最好把问题整理到一起,让其他的朋友直 ...

好的明白。新手见谅。

网友:
两个方面,一个是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资金的问题。新来的朋友一般都想便宜点然后感受一下飞行的感觉,所以大多最先以四轴开始。只是我的意见。而且就续航而言也是四轴比较长呢。

网友:
不限场地,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起降了。
带上就走,不占多大个空间就可以跑了。
结构简单,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就可爽了。
价格亲民,随便拿个私房钱就可以买了。
造型科幻,走哪里都能满足小虚荣心了。
维护简便,带配件换上就能起死回生了。

网友B:
四轴不像固定翼那样需要大场地,像城市里好难找得到合适的场地,有时得去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找场地飞,四轴不同,可以在小一点的场地都可以飞,比如小区都可以玩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不像固定翼那样需要大场地,像城市里好难找得到合适的场地,有时得去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找场地飞,四轴不 ...

我是说四轴多六轴少。固定翼与多旋翼的区别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
四轴经济实惠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