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自制廉价多轴Y6

楼主(2015-05-05):
      一直看别人玩X8很稳定,很想自己组装玩玩,根据自己的曾经组装泡沫四轴剩余的材料和经济实力打算组装一台Y6玩玩,总投入1100元不到。     从4月4号收到论坛apm2.6开始折腾到现在,终于有所成效。
此Y6是轴距450的,因为泡沫中心板,超级耐炸,由于遥控的原因炸鸡多次,经常失速坠落,坏了就用胶水粘合就好了
      上电机配1045和下电机配1048状态最稳定,可惜的是在悬停的时候因为油门失效,坠机导致桨全部没有,原因是遥控的问题,最后我换了FrSky TFR6接收,用T14SG遥控,终于正常,但是由于没有了1045和1048桨,上9047和1147的桨都会严重自旋,所以没有测试视频。到后面会补上,先给大家看看看!

1封面

3图纸

2目录

4组件

5组装

网友A:
好像比较难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比较难看啊。。

的确!所以才高点涂鸦!

网友B:
确定是按第二张图的尺寸吗?图上轴距可离450差老多了

网友:
不错有空也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按第二张图的尺寸吗?图上轴距可离450差老多了

是按第二张图的!因为泡沫中心板比较肥大(要不然夹不住三条铝管的),所以感觉差很远!图纸上桨的尺寸从小到大是9、10、11的。

楼主:
比较好玩!

楼主:
很折腾的!不过很好玩,可以学会很多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按第二张图的!因为泡沫中心板比较肥大(要不然夹不住三条铝管的),所以感觉差很远!图纸上桨的尺寸从 ...

三轴这个轴距怎么算的呢?是实际电机轴到电机轴的距离吗?还是说按四轴的规定,电机轴所在圆环的直径?

网友C:
蓝蝎子画的好漂亮。   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轴这个轴距怎么算的呢?是实际电机轴到电机轴的距离吗?还是说按四轴的规定,电机轴所在圆环的直径?

轴距当然是轴与轴之间的距离,这个的真实轴距约389.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蝎子画的好漂亮。   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整个图纸使用Adobe Photoshop CS5做的!后面的涂鸦,是我画在纸皮上掏空,然后用喷漆喷在纸壳上!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图纸使用Adobe Photoshop CS5做的!后面的涂鸦,是我画在纸皮上掏空,然后用喷漆喷在纸壳上!

漂亮!

楼主:
谢谢,你的才是真牛,我这是入门级别!

楼主(2015-08-18):
不敢当!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