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贴不烂尾,500轴距大变距四轴开工

楼主(2015-05-05):
呵呵,终于动了,动了就不会烂尾的,现在开始采购皮带,然后设计中心板,其他的都齐了……
折腾一点写一点……

网友:
直机改装的很少看到,等你更新开开眼界

网友:
如果不会烂尾的话就太好了真愁没尽管呢

网友:
楼主尺子好迷你

楼主:
我一共三个尺,这个6寸的,还有个36寸的,还有个卡尺……

楼主:
桨叶11寸,
3S动力电,3000KV的2221,轴距500左右,计划的减速比1:6.9,皮传
电调暂时未确定,,看看是铂金50还是铂金40了……

网友:
狼亲自来助阵,你如果完成了,这将是论坛第一个可变距的四轴!!值得纪念!!

网友A:
请教这个怎么控制的 ?动力? 有没有结构图 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怎么控制的 ?动力? 有没有结构图 我学习一下

上一代已经成功试飞,这个控制不是问题,但是我现在做的不是往3D方向走的,我的目的是做长航时……

结构图暂时没有,现在设计中……

网友B:
此贴必火啊  ,楼主用的什么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贴必火啊,楼主用的什么飞控呢?

因为不涉及3D,兼容所有的飞控,现在计划用CC3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涉及3D,兼容所有的飞控,现在计划用CC3D

调试会不会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会不会有些麻烦

这个问题就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会不会有些麻烦

看各人的功底吧,我觉得很简单……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飞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变距地话,飞控是否可以不要了,只用陀螺仪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700轴距仿杨格已经完了,你的cc3d怎么设置?发上来参考下

网友C:
顶起来,用轴传尾啊,别再弄皮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起来,用轴传尾啊,别再弄皮传的了

本来想把皮传尾卖掉买轴传尾的,但是木人要……
比轴传是比不上的,但是用用还是可以的,毕竟这也是一台测试机。

网友D:
建议换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舵机。。。

测试而已,不要在意细节,现在全上好的,说不定到时候一推油门全没了……

网友:
用一个电机驱动,转速一定,改变螺距而改变升力?还需要一个开关控制那个驱动电机吧?

网友:
不烂尾就顶了。

网友:
进度速度啊

网友E:
顶一个,坐着等开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个,坐着等开课!

会很慢的,我的打印机出了点问题,改造中……

网友F(2015-12-07):
我想问一下楼主大人,您的 飞控选好了吗  我正愁飞控的事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楼主大人,您的 飞控选好了吗  我正愁飞控的事情呢

测试机飞过,控制和普通的飞控一致,不需要任何更改,有输出通道反向的可以勾选,没有的需要自改反向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机飞过,控制和普通的飞控一致,不需要任何更改,有输出通道反向的可以勾选,没有的需要自改反向舵机 ...

谢谢  您飞过对吧

网友(2016-05-24):
是不是烂尾了

楼主:
是,弄两个云台,搞完才能继续弄这个,然而这几个月连那两云台都停了,所以……算是华丽丽的烂尾了,飞机都好久没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