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通过自检,但给油没劲?为什么

楼主(2015-05-06):
安装一切顺利,apm调试一切正常,都能通过自检,螺旋浆也正常启动!油门最大也飞不起来,方向,什么都正常!为什么给油,就是飞不起来!

我是6轴的!

网友(点评):
重置一下飞控,然后在再重新校准和设置,或者刷一遍小车的固件,再刷回多轴的固件。

网友:
校准下油门行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是再刷了一次固件,重新校准好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我也遇到过  刷固件  重新校准

楼主:
进入地面站的时候,安全模式进不去

网友:
电调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