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C3D飞控连接电直的接线图

楼主(2015-05-06):
看了多个版主关于CC3D飞电直的帖子和视频,总是搞不清楚飞控是怎么接电直的四个舵机及电调的。看APM飞控的接线图,一目了然

请教大侠:电直的四个舵机(左、右、后)和尾舵以及电调分别接在CC3D飞控的第几号插针,接收机的各通道又分别是接在飞控的第几号插针。能画图说明最佳。我的控是天9,谢了!

网友:
cc3d飞直机这得多猛啊

网友A:
电直左舵机2通道,右舵机3通道,后舵机1通道,尾舵机4通,电调5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左舵机2通道,右舵机3通道,后舵机1通道,尾舵机4通,电调5通道。

谢谢了。请教:是否还需要接锁尾陀螺仪(如KDS800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请教:是否还需要接锁尾陀螺仪(如KDS800等)?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