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双菱天线制作及测试1.2G,5.8g

楼主(2015-05-06):
             朋友介绍说双,双菱天线效果好 ,给了我一个计算网址,按照计算尺寸做了一个1.2G的一个5.8G的。
测试1.2G用的朋友飞机2米冲浪,U2飞控,百通800毫瓦图传,发射三叶草,接收双,双菱天线手动跟踪。实测而距离14公里没有达到极限。

网友(2018-05-30):
顶帖,天线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2017-01-30):
拉距离指标,最好能说明发射机所在的高度,否则对比意义不大。

网友:
拉一下极限呀

网友:
1.2G跟5.8G做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

网友(2016-11-19):
图中的屏蔽网线指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上个教程吧

网友(2016-07-27):
看来还是蛮不错的,就怕炸了

楼主(2015-05-06):
      这个是5.8G天线测试结果,发射奥母威1W,原装棒子天线,模友的大胖子,手动跟踪8公里没有到极限。

楼主:
   有很多模友对制作细节不是很明确,加几张图片说明一下。

楼主:
                       下面来公布计算公式网址
http://www.wikarekare.org/Antenna/doubleBiquad.html

楼主:
                            期待模友跟帖发布测试报告!!

有不明白的可以跟帖我来解答。

网友A:
一共花了多少?要是没做好的话 会不会把图传发射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花了多少?要是没做好的话 会不会把图传发射烧了。。。

哥们这是接收天线,怎么烧发射呢?

网友:
嗯嗯,楼主说得很翔细

网友:
有很多模友对制作细节不是很明确,加几张图片说明一下。

请问一下,弯折铜线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弯折铜线有什么技巧吗?

我是先用卡尺在铜线上画好格在弯的,其余的没有说明技巧了,只要制作精度高一点都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关键部分的细节就好了

还不够细吗?这个其实已经很简单了。

网友:
我是先用卡尺在铜线上画好格在弯的,其余的没有说明技巧了,只要制作精度高一点都能成功。

嗯嗯,有道理

网友C:
2.4G 14dbi的可以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 14dbi的可以做么

帖子里有计算软件,你输入频率就可以得出实际尺寸。

网友(2016-02-04):
发射天线用的什么天线

网友:
433能更远不?我的每次都是433比1.2先挂

网友:
铜线用多粗的?

网友D:
同志们想做天线我有网址~想要的天线都有图纸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志们想做天线我有网址~想要的天线都有图纸参数

有就分享一下。

网友:
http://www.anywlan.com

网友(2016-03-30):
楼主  是不是线芯和屏蔽层都接在天线上  反射板不接?   还是天线接线芯  屏蔽层接反射板   就是这里不清楚

网友:
网络卡了  发多了几次  不好意思

网友:
这是我做的  接线正确不

网友(2016-07-04):
屏蔽网要不要和覆铜板的铜皮焊接起来?

网友(2018-10-11):
请问计算的距离是从铜线中心开始计算,还是外径也要计算进去

网友(2021-10-05):
我想做个1.2G的计算后好大一个啊。长50厘米宽22厘米了。

网友(2022-07-04):
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