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怎么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2015-05-06):
把4个电机的线从飞控上拔下来,飞控和接收机不要连接,把电机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然后一个一个做油门行程校准再把线接回飞控上。

网友(2015-06-17):
我入门用的是QQ飞控

网友(2016-06-09):
怎么调行程

楼主:
电机电调接收机 不经过飞控 然后通电,通电前遥控器开着保持油门最高然后通电 会滴的一声然后油门最低 滴滴 滴 这时候就可以推油了,切记把桨取下,

网友(2016-10-28):
基本上也就这样操作了。
不过要看是用什么电调来决断响几声后将油门从最高位拉到最低位。拉下来后,几S的电池响几声,再长响一声,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