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 目录求助

楼主(2015-05-06):
我的地面站,打开以后只有“飞行数据”“飞行计划”“初始设置”“配置调试”“帮助”“捐赠”,为什么没有“终端”“模拟”目录呢!

求大侠帮助

网友:
更新下呗

网友(2015-06-18):
点帮助 有更新的选项

网友:
版本问题,找其他朋友要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用回旧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
有一个问题忽略了 朋友  apm在3.2.1功能下工作 终端 模拟 这两个功能都是没有的  建议你刷回稳定版固件3.1.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