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遥控器接收机接线

楼主(2015-05-06):
天地飞7遥控器接收机接到mwc飞控,其中接收机只有7个通道通道对应接收机的A8到A14,那么请问mwc飞控的A15插针是接哪里???

楼主:
遥控器问题

为什么我的天地飞7遥控器解锁是在K1开关那里,而人家的天7解锁是油门摇杆又下角呢

楼主:
海盗固件

mwc刷海盗固件为什么更新超时

网友:
请把问题整理到一起!!不要零散的发帖提问,这样不利于解决问题,不方便其他会员 学习!!同时浪费资源。

网友A:
开源控吧?你设置K1是模式切换吧
要切到自稳或者定稿模式才能解锁,GPS模式下,必须定位后才能解锁。老固件必须切到自稳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控吧?你设置K1是模式切换吧
要切到自稳或者定稿模式才能解锁,GPS模式下,必须定位后才能解锁。老固件 ...

K1开关是设定油门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