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保护,输出没有劲,为什么?

楼主(2015-05-06):
飞控安装一切顺利可就是输出没有劲,为什么?

第三张图,油门都推到最高了1901,输出才1417.为什么呢?

第四张图,为什么第七,第八通道是满的呢?

网友:
遥控校准了没?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解

网友A:
刷车的固件再刷四周固件,并且清空一下(泡泡老师帖子有)重新校准飞控电调校准,固件3.1.2以下可以在连接终端用命令清空,3.2以上在参数菜单全部参数右边有恢复默认参数按钮。还有就是试试电调校准的的顺序。解决APM2.6 3.1.5固件电机不能全油门转——硬挂山狗试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830&fromuid=231974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没有接的通道默认是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车的固件再刷四周固件,并且清空一下(泡泡老师帖子有)重新校准飞控电调校准,固件3.1.2以下可以在连接 ...

很清晰的回复,谢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B:
从楼主所述的现象,可能跟遥控飞控和电调有关,偏差达500应该与遥控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在飞控与电调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所述的现象,可能跟遥控飞控和电调有关,偏差达500应该与遥控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在飞控与电调的调 ...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固件影响!我刷固件太新了,刷回老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