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D的问题

楼主(2015-05-06):
按论坛中的教程做设置,无奈就是不能解锁有如下问题,
1 我买的CC3D与接收机的先的顺序与教程的不一样,教程的从8p头出来的是(1、2、3)、( 4 ) (5 ) ( 6) ( 7)( 8)那么按教程所说的(1、2、3)接一、( 4 )接二 (5 )接三 ( 6)接四 (7)接五、( 8) 接六;
而我买的线是(1、2、5)、( 3) (4 ) ( 6)( 7)( 8)
那么,我个人考虑有3中方法,不知道哪个可以
一、(3 )接一、( 4 )接二  、(1、2、5)接三、( 6)接四 (7)接五、( 8) 接六;
二、是把3和5的线换一下?
三、或则按照1副翼 、2升降、3油门,4方向的顺序去接呢?从飞控出来的1、2是正负,理论上接哪个都可以?
按照遥控类型我的是模式2, 美国手,天9 的遥控,应该设置PWM还是pcm

网友A:
CC3D是多线程输入,所以要选择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是多线程输入,所以要选择PWM

谢谢了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你就按飞控信号线的插头顺序一一对插到接收机就好了,我飞着没问题!

楼主:
12无所谓,3在接收1 4在2。。。。。?是这样吗?

网友:
没有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