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560豪华版飞控验校不成功

楼主(2015-04-22):
本人是新手加小白,折腾了好久,一直没验效成功,请那位高手给于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1.03

1.3什么

网友:
1.03版本的软件啊,你的是1.05

网友B:
这个一般是自己配置选错了,很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是自己配置选错了,很好解决的

现在验效通过了,可是C onf调试读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是自己配置选错了,很好解决的

这里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读不出来,

给个建议

网友:
读不出一般是传感器类型错误,选哪个什么什么adv的

楼主:
mwc飞控刷海盗问题

MWC飞控刷海盗固件,地面站能否用到APM的地面站

网友:
好像不可以  没用过mwc

网友:
可以,本来海盗就是APM出来的

楼主:
刚刷的海盗固件

有谁有海盗地面站的,就是2.5的

网友:
2.4改下可以用2.3的,gui2.4都没出,何来2.5?

楼主:
新手急救mwc飞控问题

请问这里我校准了罗盘后,转动飞控为什么右边哪里的东西南北方向箭头怎么不动了,而且屏幕上的4轴方向也不动了,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飞控呗

4百块的飞控买回来还没起飞,哪能说换就换啊,我可不是土豪啊

楼主:
请教mwc2560的GPS问题

飞控mwc2560飞控在地面站校准罗盘后GPS读不出数据,还有转动飞控的时候地面站方向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