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切希望泡泡老师做CC3D飞控用于电直的使用及设置的视频

楼主(2015-05-07):
泡泡老师做了许多的飞控使用的教学视频,对广大的航模爱好者确有极大的帮助,就是没有关于CC3D用于电直的视频(只要一个飞行的视频),希望能做一个对于CC3D飞电直的教学视频,详细说明如何设置、调参及遥控器(天地飞)的设置。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远方朋友的期待,是对身边朋友的一种谴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远方朋友的期待,是对身边朋友的一种谴责。

朋友,千万别见怪。我是被刚买的CC3D飞控搞得头晕,地面站版本是15.02.01,接飞控后,设备管理器里有COM接口是copercontrol  virtual   COM  port(com5),但是进入地面站后却没有显示出这个接口,《设备及连接类型》显示为USB:coptercontrol,《设备型号》显示是未知。因此程序无法进行下去,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初安装14.01版本是还能连接,但这个版本有不支持直升机模式,真是无奈得很。我很想知道您是用的哪个版本的地面站软件,接口又是怎么连接上的,是不是打开地面站后再接飞控,地面站会自动完成驱动的安装。
有时间请通过QQ联系我   1160162601   深表谢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千万别见怪。我是被刚买的CC3D飞控搞得头晕,地面站版本是15.02.01,接飞控后,设备管理器里有COM ...

QQ:258045095

网友:
晕,又要我先当小白。

网友:
CC3D貌似还可接数传,泡泡老师争取也搞个教程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