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做微风2005~很不错的入门练习机~小轩~梦之舞

楼主(2015-05-07):
微风制作贴之前发过,感觉太凌乱了,所以重新做'重新发。
两年前我入魔就是从微风开始的,感觉微风挺不错的,挺好飞,而且制作难度适中,结合了很多方法。
具体入门选择哪种机型,还是看个人爱好,不过建议选择好飞的入门机。
帖子会慢慢更新的,有问题可以直接在楼下发问。

网友(2021-11-08):
不错,楼主的教程很详细

网友(2021-07-13):
我选择的是魔翼90和北极星,魔翼90做好了机身,配件没到前还当做手抛机玩了几天,配件明天应该就到了!

网友:
机翼板子没有这么大的可以分2部分做,最后粘起来吗

网友(2017-03-21):
楼主,我也认识夏夏,    你好

楼主(2015-06-08):
还有几张图。机翼固定能不用橡皮筋就不用'横杆用热容胶固定好'加大热容胶面积。能不用橡皮筋就别用。我买的松紧带~挺好用的

楼主(2015-07-11):
引用 网友A:
翅膀里加根碳杆,翼前端加些烧烤签更耐炸

有碳杆。也就飞飞'耐不耐炸无所谓

楼主(2015-05-07):
图纸,主要分两种,一种就是A4的,拼接麻烦,还有一种是写真,打印出来直接贴到Kt上(重量会偏重点)。
个人建议打印写真图纸,简单些,重一点也无所谓。
手机客户端无法上传文件有需要去我QQ群群共享下载: 欢迎加入梦之舞模型工作室,群号码:249882723

楼主:
需要的工具。还有电动工具:手上钻,曲线锯。
具体个人怎么配,这是最近带一个魔友,给他配的工具,花了将近1000吧。

楼主:
KT板,买单面附膜的就行,双面附膜的也不错。其他就不建议用了。
一般240*120cm的,20一张。前些天我们一下子买10张,135。长期做的话可以考虑一次买多点。如果说不方便,可以裁开携带。
切割的话用壁纸刀就好,也可以用手术刀,新手建议准备创口贴……
必须用尺子,新手一般切的都不怎么样,建议把尺子放到图纸线边缘,按紧,然后切割。
切割时刀要垂直地面,用力适中。
我没时间切割,搞得激光切割好的套材

楼主:
之前原本打算做套材的,给魔友提供个方便。我这边弄不了也就算了。
简单介绍

网友:
不错不错,我入门也是这个机型

网友:
当年的入门机!好飞

楼主:
先粘机身加强板。新买的泡沫胶还没买刷子,就用双面胶吧。
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尺子这个。图纸原版是3mm珍珠板。这个地方是3mm,现在用5mm kt板就需要改。

楼主:
机身粘合主要用热容胶。机身侧板和机身底板粘合特地拍了视频。大家看看呗。
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用4mm碳杆加固,首先要搞槽,画两根刀线,然后把中间的KT掏出来就行了,打热容胶进入放碳杆。垂直尾翼碳杆断了,那是截剩下的,也不是需要太长……
尾翼粘合,先打少量热容胶固定,水平尾翼要水平,垂直尾翼要垂直。

楼主:
【视频:机身中段与机身侧板粘合】

楼主:
网络异常……两遍

网友:
好贴 正打算做一个

网友B:
出成品   到时间我去找你拿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成品   到时间我去找你拿个去

不出噢。自己做就行了

楼主:
没有按原版电机座。对于新手来说那真是一下的货。
我还是老样子,五块椴木层板~2-3mm就可以。
防火墙,中心那个孔是出电机轴的孔。下面的是电机线的孔

楼主(2015-06-08):
感谢夏夏小柳赠送的2212电机。电机使用2212kv1000左右就可以,搭配8-9寸桨。
需要做一个下拉右拉角。我通常都是X安放十字架,然后右上角那个底下放一个钢丝圈,用尖口钳折一个就可以。

楼主:
发现套材翼肋少了,为了省时间就用简单的办法。
在重心位置粘一根5*4的碳杆,两边粘5*5*90mm的KT条'上面再放一根15*5*90mm的kt调,上面那一根用双面胶粘就行。机翼需要用削薄具体看图片。
然后把上弦面盖上去,标注好kt条顶着的位置,然后在范围内划刀线。
最后用透明胶带粘起来

楼主:
电调我就用胶带粘在了机头上盖板上。
机身底板是个曲面'为了方便放置电池我粘了一条2*4*4*10cm的层板

楼主:
飞机昨天首飞'由于天气问题'第三个起落被我飞丢了……我考虑弄个gps定位器……所以以下部分图是之前飞机上的

楼主:
舵面连接。可以采用Z字形。
钢丝,也可以用快速调节头什么的。怎么方便怎么用。
副翼舵机这次我走的暗线'可以没拍图。悔死我了……就是在机翼下弦面中间开洞,把电机线从舵机孔弄过去。
舵机可以直立插进去'就像尾舵那样。
有魔友把尾翼舵机装在了机身里面'我感觉是弄在尾部比较方便

楼主:
延长线接口'注意防开。我一般用胶带粘起来

楼主:
电池也要用魔术~扎带,扎好。

楼主:
我没装轮子'向来手抛~视频还没上传用快手截了段 http://www.gifshow.com/i/photo/lwx?userId=86362933&photoId=252446873&cc=share_copylink&exp=0

网友(2015-07-11):
怎么裁啊  没有图纸啊  什么尺寸都不知道  求帮助

网友A:
翅膀里加根碳杆,翼前端加些烧烤签更耐炸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