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了一批多轴材料该如何利用?

楼主(2015-05-07):
本人是一个多轴新手,从14年5月开始着迷多轴,还没有等研究透就在淘宝上采购了一些材料,具体如下:
1,中心组板,直径25cm,八轴的,碳纤维的,八百多大洋买的;
2,25直径,50cm长的八根碳管;
3,APM2.6飞控包括GPS;
4,系列工具,电铬铁、热风枪等。
可是再经过研究一段时间,看到论坛上有提醒新手,刚开始不能搞这么大的八轴,于是又改主意搞小四轴,接着采购如下:
1,朗宇X2212电机,四只;
2,好盈电调30A,四只;
3,花牌电池,3S5200mha;
4,450四轴机架一个;
5,其他配件若干。
接下来就是小四轴的组装和调试,学习焊接等,调试过程中也碰到不少问题,诸如:
1,飞控不能解锁;
2,解锁后升力不够;
3,飞行模式的设定。
感谢论坛感谢泡泡老师,我的小四轴终于飞起来(下次论坛提交照片和视频),可是由于水平有限机架被摔坏了,脚架也摔坏了。
我现在的想法是,能否把电机电调装到之前购置的大八轴机架上,具体方案如下:
1,八轴改四轴,中心组板上只装四个机臂;
2,仍然用现在的电机,担心机架太大,将电机安装在机臂的中间部位;
3,再采购25直径的电机基座;
4,如果拉力不够,再采购两个朗宇X2212电机,能否做成六轴的。
恳请各路模友专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已先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从450开始,那种防大疆的...
理由:
1、便宜

不建议用八轴的材料改装吗?

网友B:
从入门到精通 七百元到万元级多旋翼教程指南 七精品帖合...
http://www.moz8.com/thread-40871-1-1.html?x=1

看看这个

网友C:
四轴被 土豪   四轴你的配置不够也不行  加qq详细说731209238

网友D:
这配置好凌乱。小四轴的东西大多无法用在大八轴上,还要看你机架的轴距。APM飞控不建议用在大机器上。能用,但是不建议。

网友E:
楼主  你这个多旋翼鸡架轴距都超过1000了哎  你确定用2212的电机?

网友E:
我650的轴距用的电机都大到了3510

ysa

网友:
不错  基本要重新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这个多旋翼鸡架轴距都超过1000了哎  你确定用2212的电机?

机臂不是折叠的,我想把机臂多留一截在中心组板里,然后电机安装在机臂中间部分(不在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配置好凌乱。小四轴的东西大多无法用在大八轴上,还要看你机架的轴距。APM飞控不建议用在大机器上。能用 ...

哈哈,是挺凌乱的,大机器上还是得用商品控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650的轴距用的电机都大到了3510

看来动力还是有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这个多旋翼鸡架轴距都超过1000了哎  你确定用2212的电机?

现只有2212的电机,看来是不行的,但是由于是碳纤的,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入门到精通 七百元到万元级多旋翼教程指南 七精品帖合...
http://www.moz8.com/thread-40871-1-1.html ...

好的,谢谢,我仔细读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被 土豪   四轴你的配置不够也不行  加qq详细说731209238

上班不能用QQ啊,晚上又没空!

网友F:
新手开始弄八轴啊,,,,建议穿越机走起,可以练技术,耐摔,随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开始弄八轴啊,,,,建议穿越机走起,可以练技术,耐摔,随便玩

请教,何谓穿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臂不是折叠的,我想把机臂多留一截在中心组板里,然后电机安装在机臂中间部分(不在顶端)

那你这么做就无谓增加了重量吖,楼主听我的换大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动力还是有问题的啊

1000轴距的飞行器都可以装到15寸以上的桨了,楼主2212电机真心无力带不动,这个鸡架的资源都浪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只有2212的电机,看来是不行的,但是由于是碳纤的,很轻

这么大的轴距只是用来飞行岂不是很没有意思        楼主是否考虑挂点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是挺凌乱的,大机器上还是得用商品控是吧?

也不一定的,也有人大八轴用PIX飞控。主要考虑的是震动,机架越大,震动越大,对飞控的抗震能力和算法补偿要求比较高,你减震做好了,APM也可以飞。还有一点,大机器都不便宜,动则几万。开源飞控生产厂家太多,质量层次不齐,有好有坏。不敢保证飞控的稳定性和故障率,商品控统一生产的,质量把关要严谨些。而且大公司的设备肯定比小作坊好。所以,抛开算法这块,硬件质量大厂相对好很多。这样你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的,也有人大八轴用PIX飞控。主要考虑的是震动,机架越大,震动越大,对飞控的抗震能力和算法补 ...

谢谢指教,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轴距只是用来飞行岂不是很没有意思楼主是否考虑挂点什么

嗯,得重新规划一下,有结果再来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得重新规划一下,有结果再来汇报!

到时候叫下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650的轴距用的电机都大到了3510

650怎么不用4108 比3508强劲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0怎么不用4108 比3508强劲点啊

当初预算有限,这个飞机就不打算继续升级什么了,有一个450再来一个650进行练习就可以。慢慢的比以前更加熟悉之后直接配置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