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e32 rev5求教程

楼主(2015-05-07):
刚入,不知道和naze32同理吗,插线位置不同也分6和10两个版,洋码看不懂求教程。同样感兴趣的麻烦顶顶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84117

网友:
新手课堂,NAZE32飞控使用方法,5月3日更新,上传第9课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36

接口有点区别,用法是一样样的。

楼主:
谢谢,据说是脚盆货很精致但少了罗盘和气压汁,不知道能外接的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据说是脚盆货很精致但少了罗盘和气压汁,不知道能外接的吗?

可以自己外接,不是有I2C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