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烧单片机的,修好了

楼主(2015-05-07):
STM32F103CBT6 击穿了,加电电源灯也不亮,网购了2片试试看
击穿照,击穿位置貌似是对应到电调信号线

原板子上是MYS,产地马来西亚?新片子是国货CHN

拆掉,小细脚还是有点担心搞不好

贴上

烧写过程有参考泡泡的,不过他使用Jlink,我只有usb2ttl,可是我找不到BOOT0,幸好OPENPILOT有方法,原来板子上的+3.3v和SBL就是烧写开关,
How to Flash Bootloaders with USB DFU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How+to+Flash+Bootloaders+with+USB+DFU
How to Flash Bootloaders with an FTDI Cable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How+to+Flash+Bootloaders+with+an+FTDI+Cable

然后问题来了,刷了泡泡的bl_cc3d.bin固件,可以连上GSC了,但是无法UPDATE,然后使用官方的CC3D V4 bu_cc3d.opfw 也不行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Bootloader+Update

怎么刷都是上图症状,update后并不像泡泡视频中很顺利刷上,没反应,提示我手动更新,可是官网根本找不到其他固件,折腾不下去了,

想到里面有个保存固件,可惜之前我没保存过固件,只有找人要了,进上海穿越群,疯子很快上传了固件

bingo!该出现的都出现了

.

至此修复完毕

固件下载:

网友A:
44引脚 是BOOT0   ttl刷太费劲了  还是比较推荐用Jlink  快  方便

网友:
还有ST自己的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引脚 是BOOT0   ttl刷太费劲了  还是比较推荐用Jlink  快  方便

一开始我也找脚,其实板子上已经有跳线了,短接就能写了,手头有ttl线的人比较多吧,刷路由器

网友B:
引脚那么多,你是怎么拆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那么多,你是怎么拆换的

热风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脚那么多,你是怎么拆换的

这简单 没风枪的话 用美工刀把所有引脚都切断 然后用烙铁把留在焊盘上的引脚再焊下来 主要切的时候不要切断板子的覆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简单 没风枪的话 用美工刀把所有引脚都切断 然后用烙铁把留在焊盘上的引脚再焊下来 主要切的时候不要切 ...

我上次电调场效管啥的烧,自己换,用电烙铁加热然后硬撬,结果覆铜板的焊点都跟着脱落,瞬间凌乱了

网友:
焊接堆锡,用刀头不停地加热就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电调场效管啥的烧,自己换,用电烙铁加热然后硬撬,结果覆铜板的焊点都跟着脱落,瞬间凌乱了

你的电烙铁  啥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烙铁  啥样子的

就是普通60w的

网友A:
快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换了吧

不是烙铁的问题,是我的技术太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烙铁的问题,是我的技术太菜

烙铁也不行   烙铁要好,什么技术不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也不行   烙铁要好,什么技术不技术的。

买黄花的可调温咋样

网友:
数显白光吧    比黄花爽太多了

网友D(2015-11-21):
楼主的BL文件能发一份给我吗?630292455@qq.com 谢谢

网友:
有点技术: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为什么我刷就是这样  怎么办啊

网友:
真专业,修手机的手艺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2016-01-12):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BL文件能发一份给我吗? 谢谢

已在帖子上更新了,自行下载吧

网友(2016-03-21):
我的cc3d也是通电,不亮。电源部分是好的。是不是也烧了单片机喔

网友(2017-05-10):
看起来还不错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