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07):
请问我的MP打开后GPS哪里怎么不像泡泡老师视频里那样会显示地图呢?

网友A:
因为你没收到卫星

网友:
地图选择的不对,默认是谷歌,需要选择别的地图!

网友:
选择别的地图

网友:
在飞行计划里面,右侧有个下拉菜单 选择 谷歌混合地图 或是 谷歌中国

网友:
你用啥飞控

网友:
APm2.8

楼主:
为什么APM2.8,地图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B:
选别的地图试试。谷歌在中国是不行的。

网友C:
因为被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被墙了。。。。。

什么是被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收到卫星

怎么样才可以收到卫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别的地图试试。谷歌在中国是不行的。

选了都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样才可以收到卫星呢

怎么才能收到卫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很简单呀,住在楼房里,只要把上层的楼房全拆了,天花板不要,看到天空就能收到卫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收到卫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很简单呀,住在楼房里,只要把上层的楼房全拆了,天花板不要 ...

我看你家房子也没拆嘛,怎么收到信号了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你家房子也没拆嘛,怎么收到信号了捏

我是拿到窗口去的,在家里是搜不到卫星的。
等搜到5-6星,飞行计划右侧,选别的地图,比如高德卫星地图。

楼主:
解决了,把GPS放到露天就好了。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