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PCM和PWM

楼主(2015-05-07):
三个都属于脉冲调制技术,应用领域不同。PCM:脉冲编码调制,以约定好的二进制码流传递信息,可以时分复用; PPM:脉冲位置调制,以不同时刻出现的脉冲位置传递信息,可以时分复用;PWM:脉冲宽度调制,以脉冲占空比传递信息,不可以时分复用;PWM以及其变种SPWM广泛用于电机调频调速控制。PPM和PCM都用于遥控设备无线传输上,PCM属于数字调制,需要利用高速AD和DA;PPM利用积分器和滤波器,属于模拟调制。

反应速度PPM快于PCM,PPM和PCM都是信号编码方式,可内建多路信号。PWM是脉冲宽度调制,也就是单通道的。发射机模式与接收机模式要一致才能对频。

网友:
新手不懂.那么自己改如何选用哪种呢.

网友:
新手,该如何选择?

网友(2016-02-25):
想进一步了解各种品牌的接收,分别或说具备有哪种调制技术?JR、FUTABA、华科尔等接收....请详解,谢谢!

网友(2016-06-04):
你好麻烦问下:FUTABA T8FG和对应6208接收机除了S-BUS还有一种是PWM还是PCM?接收机与飞控用多根线连接的方式是PWM的方式吗?在飞控中的说明书中说的普通模式指的就是PWM模式吗?另:6208接收机支持PPM  PWM SBUS中的哪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