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2的PID教程

楼主(2015-05-07):
PID参数调整说明如下:

楼主:
中间的I值不用改 两边的P值和D值同时改 每次10 改了以后看反应

一般原厂的数值已经可以飞好绝大部分的机型了 特别是胖子这种基本是不用改的

如果是俯仰有问题 建议先检查中心还有速度设置 左右问题 先检查舵机行程还有是否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