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550升级问题

楼主(2015-05-08):
买的仿550套机。用的朗宇2212电机。乐天20A电调。3S5200电池。有云台挂狗。整机全套重量有2.2KG。飞一会下来,摸摸电机虽不至于烫手但也很热。各位模友帮我看看是不是拉不动啊?,我是升级电机还是直接换机架?换电机需要换什么型号的,电池还用换吗?换机架的话要用那种?新手小白问题,请大家多多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kv值多少?是郎宇紫色的a系列电机吗?

网友B:
换飓风2814或者2810,或者朗宇3110,搭配11~13寸桨,4S动力电,注意下电机的最大电流,你电调可能也要换。

网友B:
2212带2.2KG,绝对是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带2.2KG,绝对是小马拉大车。

对啊。所以想升级一下。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多少?是郎宇紫色的a系列电机吗?

2212      9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飓风2814或者2810,或者朗宇3110,搭配11~13寸桨,4S动力电,注意下电机的最大电流,你电调可能也要换。

550这个机架你说的这些电机都能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550这个机架你说的这些电机都能上吗?

都能上的。

网友C:
换2216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2216得了

2216用多大的桨?10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能上的。

我咨询了一下。F550最大就是十寸桨。用2216的电机配十寸桨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远800kv,搭配4s电池。

网友D:
F550是六轴吧,最大10寸桨,用2216  800kv的,4S电??
我现在用的2216  900kv的,4s5200能飞12分,,后期上云台就不行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F550是六轴吧,最大10寸桨,用2216  800kv的,4S电??
我现在用的2216  900kv的,4s5200能飞12分,,后期 ...

最近咨询了很多模友。看来这个机架确实有些鸡肋。只能用十寸桨制约了他。本身机架就重。还不能上大电机,载重和续航都是问题。

网友D:
是的    想升级  只能加大轴距    F550的板子+折叠件    加到680   上2814  3110      750--650KV的    上1238
桨   4S电         要不就直接上3508    再后期   直接上800换机架    现在在考虑呢       空机最少得有20分的时间    后期云台+山狗  大概是400--500g左右   一瓶水的重量    这样上天才能有大概12--15分的时间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想升级  只能加大轴距    F550的板子+折叠件    加到680   上2814  3110      750--650KV的    上1 ...

现在正在纠结是选择飞越650还是680..综合考虑各方面原因,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纠结是选择飞越650还是680..综合考虑各方面原因,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

这个其实就是看你的爱好和载重了    相机的话还是大点的把     要是山狗的话  其实450就 能带起来   但是喜欢多轴其实是喜欢他的稳定   在3 4级风的情况下  虽然耗点电  但是还是很稳的
现在算算   在相同的载重和相同的设备下想达到差不多的时间    可能4轴用450就行    但是6轴就要大到680  到8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2带2.2KG,绝对是小马拉大车。

w我的就是大江的F550    现在是飓风2216  900KV    铂金30A    1047的桨    带上高脚架   现在用4S  5200的电  只能飞12--14分钟    怎么升级呢     F550最大只能支持10寸桨    换1038的APC会不会好点

网友E:
小轴距 折叠机架是浮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轴距 折叠机架是浮云,

此话怎讲?请指教

网友(点评):
用了以后你会发现折起来的次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