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C3DUSB端口驱动程序

楼主(2015-05-08):
新购一个MINI CC3D,无法连接电脑,求USB端口驱动程序。谢!

网友:
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OpenPilot+Downloads
下载官方地面站程序  包含驱动的

网友:
只要你装上地面站然后打开地面站后连接cc3d就会自动安装驱动的,不须要令行安装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