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mx有关多旋翼及apm问题集锦!!

楼主(2015-03-14):
新手想装四轴,想请教下老师。省的花了冤枉钱走了弯路。。。多谢大家帮忙。谢谢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有问题可以整理发出来,联系方式不能告诉你,太多人找泡泡老师,会把老师累坏的!

网友:
装四轴之前请多在论坛潜水看帖,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多和群里的朋友请教,另外建议你购买模拟器一套,现在在模拟器上练习基本的操控感觉,完成起飞降落,四面悬停以后再考虑上真机。欢迎你加入论坛的官方qq群:我爱送模型 218049930

网友:
好友900名额已满,加不下了,

楼主:
请泡泡老师给指点下,我是新手正在组装四轴。具体配置是:机架dji450  动力:dji E310套装   飞控apm2.6(想先问问泡泡老师该怎样选购apm呢,因为不知道怎么联系,所以自作主张从雷讯家入了。只是价格比较贵点不知道是不是贵的有贵的好)!!!现在遥控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还有电池和充电器该怎么选择。请老师给小白指点指点!!!万分感谢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请泡泡老师有空回复下!!多谢多谢

请泡泡老师给指点下,我是新手正在组装四轴。具体配置是:机架dji450动力:dji E310套装   飞控apm2.6(想先问问泡泡老师该怎样选购apm呢,因为不知道怎么联系,所以自作主张从雷讯家入了。只是价格比较贵点不知道是不是贵的有贵的好)!!!现在遥控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还有电池和充电器该怎么选择。请老师给小白指点指点!!!万分感谢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T8FG, 花牌或格式,A6+保姆

楼主:
多谢老师!你辛苦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求助,恭请泡泡老师来下!

我的是apm2.6,准备买好盈乐天电调。卖家说这个电调没有供电。如果买来了能不能使用。具体应该咋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买个ubec供电就可以啊

网友:
可以用呀,APM可以用压传感器,或另外配个5V UBEC供电,

网友:
我是用5.2V充电器校的油门

楼主:
请泡泡老师帮忙看下apm供电问题。

apm2.6,电调没有ubec供电功能,只有使用电流电压传感器供电带ubec功能,输出5.4v电压,请问老师我是不是直接把传感器模块接口接到apm的pm接口就好了?可是我看了你的事情上说的jp1是要把跳线帽摘去吗?还有你说的电调接口的线要怎么调掉,真的不明白该怎样用这个模块安全的给apm供电了。多谢老师能及时给我帮助。在此多谢老师了,老师辛苦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用传感器供电,JP1可以不接,电调红线你怕的话,会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传感器供电,JP1可以不接,电调红线你怕的话,会挑了。

电调红线得挑了对吗,具体怎么操作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请老师帮忙看看改选哪款控!多谢了

天地飞9和华科尔D10.很纠结不知道如何选择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天地飞吧,国内目前性价比最好的一个,就是牌子一开始平民价格感觉不够高大上,我的队伍里面已经用了近70台,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我推荐你选择乐迪AT9遥控器,的确,在刚出产的时候除了一点问题,但现在这些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无论从性能,功能的多样性,客户体验,操作的方便性,价格方面都是你不错的选择。

楼主:
天地飞9改选择普通版本还是超级版本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求助!!!泡泡老师帮帮忙,

小白新装450四轴。apm控,dji310动力套装。现在都装好后,油门行程校准成功,解锁成功。四个电机转向正常,问题起飞不了,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油门推上去一点电机慢慢转,推到百分之五十转速稍微快一点,油门推到最大一下子高速转起来,前头直接向后面翻起来,而且打前进后退左右都没点反应。。。。请老师帮帮我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78238

78239

78240

网友:
楼主那四个叫什么灯?

网友:
gps装中间试试

网友:
水平校准你试过没有?

楼主:
gps就是装在中间的,请泡泡老师帮帮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刚入的APM,可惜不了你

网友:
恢复黙认,

重刷四轴固件,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一次。

楼主:
多谢泡泡老师,从新做过以后好了,可是一出去飞又出问题了,模式用的自稳模式!起飞就一下翻滚了,损失了gps.一起飞就一下子翻滚起来,泡泡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自稳模式应该很稳起飞啊。还有飞起来一次,向前打方向往后飞,左打往右飞!!!真的高崩溃啦!求老师帮助,我是飞行模式切换错误还是哪里出的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求助泡泡老师,自稳模式起飞狂翻跟斗!!!

多谢泡泡老师,从新做过校准以后好了,可是一出去飞又出问题了,模式用的自稳模式!起飞就一下翻滚了,损失了gps.一起飞就一下子翻滚起来,泡泡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自稳模式应该很稳起飞啊。还有飞起来一次,向前打方向往后飞,左打往右飞!!!真的高崩溃啦!求老师帮助,我是飞行模式切换错误还是哪里出的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机位置装错了吧?

网友:
遥控器正反设置不对,重新设置并校准,你用的是天地飞的遥控器吧。除了油门,都要反向设置。

网友:
楼主用什么控靠自己到底信任那个牌子的,反正我用的是天地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也是啊h4架子油门到30%多就自向前翻跟头你解决了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罗件里机架类型选错,输出通道接错,电机转动方向出错,桨装反,电机轴打滑。

楼主:
老师讲解下

apm能不能一键翻滚,改怎样设置与调试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泡泡老师,从新做过以后好了,可是一出去飞又出问题了,模式用的自稳模式!起飞就一下翻滚了,损失了gp ...

上课不专心听,下课瞎装机,肯定是你那一步没跟着课程做,

网友:
以前看到过有人一键自翻,不知道他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请教泡泡老师手机地面站问题?

安卓手机,安装谷歌框架后解决了闪退问题,可是一打开droidplanner2这个软件地图是空白的,连接网络也没有地图!!!请问老师怎么解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翻墙,或者是用国产地图的吧!

网友:
翻墙,或者下载地图,使用离线地图

楼主:
请教泡泡老师!

四轴飞行器,apm飞控。起飞自稳模式,正常飞行,切换无头模式正常飞一分钟,就发神经了打左方向向右飞,打前进它倒退全是反方向,最后又以一个方向高速飞行,一下撞墙报废了!!!求教哪里出的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罗盘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挺危险的,幸亏是高速撞墙,而不是高速撞人。

楼主:
请教泡泡老师

请问老师,我按照你的课程做的疝气爆闪灯,供电可以直接插到接收机使用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供电是多好v,如果是5v可以

网友:
不建议插在接收机上,最好从空余的电调5V取电,没电另加一个UBEC。

楼主(2015-04-26):
麻烦泡泡老师帮忙解决下电脑连接apm

泡泡老师请问下,我w7 64位系统安装地面站后怎么都连接不上APM.怎么办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要看驱动装上没,电脑是否找到2560的COM口。

楼主:
没有驱动,显示感叹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电脑找不到端口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找不到端口

把驱动给装上,要是装不上这里去找
泡泡老师,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5

楼主:
请泡泡老师来帮帮我

我是dji450机架,先用djiE310动力,今天电机坏了一个,考虑质量有待考证。想吧电机全部换掉,请老师指点下。450机架极限能用什么电机,我想让450机架发挥最大的效率。麻烦老师帮帮忙,电机参数太多看不懂,请老师指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用朗宇X2212,其实西新达也一样用,就一玩具没必要买那么贵的,

网友:
不挂载只是玩玩练练手XD2212就行了,想挂点东西上去,4006 3508

楼主:
missionplanner现在下载不了了,请问老师能给个连接吗

missionplanner现在下载不了了,请问老师能给个连接吗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这里网通很好下载呀。http://firmware.diydrones.com/Tools/MissionPlanner/
6M的光带,下载速度700,一下子就下载完成了。

网友:
4006 3508 4110 4108都可以用

楼主:
感谢泡泡老师,你辛苦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下次发问题,请在题目上开宗明义!!

网友:
下次发问题,请在题目上开宗明义!!除了自己受益之外,其他朋友也可以借鉴学习!

楼主:
APM设置系统调参,写入不了怎么办

自动调参选择好了写入不了怎么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apm故障问题

请问泡泡老师,我的apm一直正常使用,突然出现了问题,outputs没有输出信号。我的四个电调一直报警状态。请问怎么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软件里检查,遥控器四个基本通道是否正常,解锁推油,所有输出是否同步,
是否能进行集体油行程校准

网友:
更新到最新版本的地面站

楼主:
APM怎么一键翻滚?

泡泡老师我看到设置自动调参选项里面有个翻滚选项,请问这是不是设置了就能一键翻滚了呢。求解。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请你把问题总结到一个帖子里面,问题太分散了,一是给老师造成压力,另外不利用其它会员的学习!!
还有注意不要灌水。刚发现你同样一个问发了三次,我已经删除了两个
你这样给论坛维护造成了压力。特别提醒一次!!!!

楼主:
请老师回答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请把你的问题整理到一起!

楼主:
APM怎么设置一键翻滚?

自动调参选项里面有个翻滚,这是不是一键翻滚模式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对,就是那个,fl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