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DIY视频眼镜之成功案例!!!

楼主(2015-05-09):
哈哈哈~没有失败哪来的成功!经过不断努力学习,加以修改,终于把视频眼镜DIY出来了!

魔镜改成视频眼镜  我用的是2块2.5寸屏幕 分辨率是960X240

还是挺清楚的,可惜用的是"漏液”摄像头,颜色偏差太厉害,跟屏幕没关系哦

试过之后 给两块屏幕驱动并联电源线和信号线

并联后把屏幕对齐好,放垂直,如果两块屏幕不垂直和平衡的话,在视频眼镜里看就会有一点点点的重影感觉哦

弄好这些就把屏幕塞进魔镜里放置手机的位置

但是放屏幕   厚度不够,压不牢,在屏幕上放了一块海绵垫一下

发现旁边还挺空的,蓝天送的接收模块又很小,刚好还可以塞进去哦!

哟西!合适的黑纹!

摆好位置把外壳给套上!太合适!看起来很帅~碉堡了!(当然,外壳给我用烙铁焊了一个洞出来,然后用小刀削)

到这里就安装完成咯!很简单吧!最重点就效果~我偷偷试了下.....

靠!效果怎么会.........(请回复查看,哈哈哈,也可以忽略)

接下来是手机拍的效果,相片没带在眼睛上直观,只能让大家参考个大概!

在此非常感谢 蓝天模型 赠送的图传接受模块!

网友(2021-10-23):
前辈牛人呀

网友:
不头晕么,那就是好东西哦

网友(2015-12-07):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我这套丝毫没有技术含量,不用改啥东西,所有东西分开有自己用,FPV时装进去就好了,和DIY搭不上 ...

方法很好就是不知道这样采集出来的视频有延迟吗?

网友:
该说的网友都说了,该问的摸友也都问了。我就只能顶一下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天线放在头顶上!

网友:
颗粒感好像有点重

网友B(2015-05-09):
请给个详细的说明.然后申请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给个详细的说明.然后申请精华.

哪里还需要详细?该说的都说了啊....   折腾我还行,文采别喷我

网友:
求液晶链接!!!

网友C:
我也改造成功,同样用的是两个2.5寸雪花屏,只是魔镜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还需要详细?该说的都说了啊....   折腾我还行,文采别喷我

材料.型号.工艺.注意事项.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造成功,同样用的是两个2.5寸雪花屏,只是魔镜不一样

也可以分享一下啦!!!

楼主:
就700吧   那个魔镜比较贵了,  有便宜的才几十到一百

网友:
看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
只是裸眼对着两只LCD看吗?

网友D:
求2.5雪花屏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2.5雪花屏链接!

关键词  2.5寸 液晶屏

网友E:
用一个5寸的不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5寸的不能做吗?

看我上一贴  失败案列你就知道什么情况啦

网友:
靠!效果怎么会.........(

网友A:
使用7寸win8平板+3D灵镜+USb采集卡的笑而不语的走过。别把win8立体显示想复杂了,采集卡开俩窗口拖到合适的位置上就行了。
要想以后实现支持双摄像头立体FPV你就一次买个2路或4路USB采集卡吧,2路同时采集窗口拖好位置就是了。便宜的令人发指。win8 7寸平板300块左右的就可以了。还带GPS和前置摄像头,wifi,蓝牙更是功能多到你想咋就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7寸win8平板+3D灵镜+USb采集卡的笑而不语的走过。别把win8立体显示想复杂了,采集卡开俩窗口拖到合适的 ...

楼上兄弟  有那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分享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  有那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分享出来呢?

不是啊,我这套丝毫没有技术含量,不用改啥东西,所有东西分开有自己用,FPV时装进去就好了,和DIY搭不上关系啊,要不我把清单列下:Ployer/普耐尔 MOMO7W  7英寸 WIN8平板电脑 300元;视远 4路USB视频采集卡 56元;灵镜3D眼镜 4到7寸立体眼镜 55元。灵镜3D眼镜本身支持7寸平板,图传视频输出连采集卡视频输入其中两路拧一起,然后用USB连平板电脑,平板电脑插眼睛里就好了啊,采集卡软件打开,两路视频分两个窗口,大小位置调整下,完了。分辨率有多高,试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我这套丝毫没有技术含量,不用改啥东西,所有东西分开有自己用,FPV时装进去就好了,和DIY搭不上 ...

好吧  我理解了!

你觉得你的好用,那就好用吧~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不能强求,你的方法可以开个贴,也许也会有不少人感兴趣,觉得多用途的会实际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理解了!

你觉得你的好用,那就好用吧~

班门弄斧了,目前还谈不上好用,只是双路采集用720*576线格式,在1024*600的平板上显示正好,双目重合达到720*576的显示分辨率感觉不错,外加个前置摄像头背景显示外场图像,不用摘眼镜能看到外面的功能,还有就是把数传和地面站也装平板里了,同时接了数传,这样姿态,GPS位置信号都能显示,这仅用于图传失效的时候,切换显示姿态位置数据已便仪表飞行救机,或者利用平板的GPS来自动返航。就是还没搞定用平板的陀螺仪输出游戏摇杆信号这块,不知道有没软件推荐,搞定的话平板陀螺仪输出头追遥控信号应该可以。忘了说了,平板要配个手指上戴的无线鼠标,这样带头上以后才能操作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班门弄斧了,目前还谈不上好用,只是双路采集用720*576线格式,在1024*600的平板上显示正好,双目重合达到 ...

看了你的介绍,比我厉害多了!赶紧写过程出来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  有更简单的 有个80多的魔镜 直接塞7寸屏 其他啥也不用调了

网友F:
你好,模友,问一下这个眼镜成像不是镜面反射,倒置的吗?你怎么图像翻转?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模友,问一下这个眼镜成像不是镜面反射,倒置的吗?你怎么图像翻转?还是……

屏幕驱动板支持一键 “水平镜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驱动板支持一键 “水平镜像”

很感谢,好久想问的问题,谢谢模友的解答

网友F:
模友,我在淘宝找了下,是不是这种水平镜像的驱动板,是投影机专用的?我有一块五寸屏,想实现水平镜像,不知道你那有没有淘宝卖家的链接,适合我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友,我在淘宝找了下,是不是这种水平镜像的驱动板,是投影机专用的?我有一块五寸屏,想实现水平镜像,不 ...

没五寸的!最大是3~4寸   关键词:液晶显示模块

网友G:
供电怎么解决的,电池内置吗,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供电怎么解决的,电池内置吗,多大电池

引线下来 3S 2200   电池我放在屁股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线下来 3S 2200   电池我放在屁股袋去了.......

PM个2.5显示屏链接,也打算搞个双屏的

网友:
学习一下,正准备做。

网友:
带在头上会晕眩吗

网友(2015-06-08):
还要回复

网友:
看一看,瞧一瞧

网友:
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7寸win8平板 3D灵镜 USb采集卡的笑而不语的走过。别把win8立体显示想复杂了,采集卡开俩窗口拖到合适的 ...

有Q吗?加你请教平板DIY眼镜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怎么固定两个屏幕并且恰好放进去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07-09):
希望介绍的再详细些。配件要那些,成本多少,安装和连接要注意那些,使用中有什么问题等等?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请LZ PM一个液晶屏和驱动板链接,,TB上找不到你图片中的驱动板啊!!!!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2015-08-08):
不是更详细哦
谢谢你的分享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造型都变了

网友:
有3d的效果吗?

网友:
操 还要回复啊!

网友(2015-09-21):
看看 效果如何啊

网友:
为啥还有回复

网友:
是3d效果么?
总觉得带着很重。。。
另外你这个改的墨镜是 1代还是买2代?

网友:
学习学习.买不起肥刹,自己准备做一个

网友:
机精OK哦啪啪啪【

网友:
回复看内容,希望有帮助

网友:
自作万岁, 回复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  顶起来先   有可以diy了呵呵

网友(2015-11-07):
不明觉厉

网友:
做的很好,帮顶

网友:
两块屏幕驱动并联电源线和信号线  ,這樣都給你想到還試驗可以了,利害 !

网友:
回复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5-12-07):
一直想上视频眼镜,但是听过几个用过视频眼镜的摩友说带上去好不舒服的 。。

网友:
模友之吧来吧继续

网友:
出一套跟群主一模一样的改装套件,到手没几天,没时间,没精力弄了!需要的联系我!qq:1255330545

网友:
没有看一下,就是不知效果程度

网友:
双目跟单目的看起来撒区别啊

网友:
不管怎么说,支持了再说

网友:
楼主  这是 什么  眼镜呀 收不到

网友:
看看什么东西

网友:
顶楼主啦..希望楼主多发精品好帖啦.....

网友:
这个可以哦

网友:
卖关子啊LZ

网友(2016-01-07):
500度以上600一下的近视眼直接摘掉眼镜带上效果如何呢怎么调节呢!谢谢

网友:
看看到底啥效果

网友:
问您个问题,你买的屏幕是AV输入吗,

网友:
您这是雪花屏的么,有链接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造成功,同样用的是两个2.5寸雪花屏,只是魔镜不一样

您的雪花屏链接课余发给我吗

网友:
两个显示屏的信号线直接连一块,直接接到了接收机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