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泡泡老师:naza lite 升级v2失败,显示配置错误

楼主(2015-05-09):
naza lite升级V2后显示:配置错误,可能是固件升级或者遥控器校准造成的错误,请校准遥控器,并重启主控器。按照其要求校准遥控,重启,故障依旧,换了遥控器和接收机,故障依旧。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然后又降级恢复了原来的1.0版本固件,故障依旧。反复升级降级还是如此。

楼主:
忘了汇报啊,配置错误的结果是遥控器和飞空连接不上。

网友A:
电脑上装naza lite 的调参软件试试吧,如果还在用V2的话肯定不行。

楼主:
都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装naza lite 的调参软件试试吧,如果还在用V2的话肯定不行。

不行

网友:
刷过V2后请使用V2调参软件,不要再用lite的,刷完后飞控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
兄弟,升级V2后用2.2版本的就OK了,想回到LITE直接在2.2V2版本中升级就可以回到LITE了  我刚做了一次。V2-2.18版本会显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