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锁提问

楼主(2015-05-09):
新手入魔问电调校准后没接电脑,这样可以解锁吗

网友:
这个是跟你飞控设置的。 一般大疆解锁是外八跟内八字。。

网友A:
问一下楼主电调怎么校准的 能不能一个一个校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电调怎么校准的 能不能一个一个校准 谢谢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