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航拍相机和云台的选择

楼主(2015-05-09):
请教各路大神:
本人刚搭了一个小四轴,想加相加和云台,
我手头有一部三星WB850F的相机,
不知这种相机是否可以用来航拍,
如果用的话配什么云台?
谢谢!

网友:
相机上照片

网友A:
相机一般都可以,要求不高的话。云台2轴起步。具体看个人腰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一般都可以,要求不高的话。云台2轴起步。具体看个人腰包了

再请教,云台选什么型号的呢,如2轴的?谢谢!

网友:
用你这种相机航拍的人不读额,你称下相机多重,如果小于150克的话买个狗云台,自己动手改下,调下重心和pid功率等。如果大于150克的话就要买个小点的微单云台,同样要自己调整重心。一般200克左右的话可以用2804的云台电机。再重的话用3508,一般狗云台的电机是2208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狗加2D云台就好

网友:
狗云台可能受不了这么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云台选什么型号的呢,如2轴的?谢谢!

牌子方面具体不了解。云台供电方面是不一样的。有的不能4s供电

网友B:
你那相机。。。。。你四轴什么配置,你确定能带起来吗?话说能带起来这相机的云台也不会太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相机。。。。。你四轴什么配置,你确定能带起来吗?话说能带起来这相机的云台也不会太轻啊

轴距650,朗宇X2212,3S5200电源,APM2.6
就是不知道要配什么样的云台,所以无法计算,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动力有点小吧,两轴云台都有点费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有点小吧,两轴云台都有点费劲吧

给点建议吧,主要是想有了这相机,就想利用一下,不要再买Gopro了

网友:
我也在选择什么航拍相机上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