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通电用手转起来阻力很大

楼主(2015-05-10):
上电池的时候四轴有一个电机用手转起来不顺  有阻力 像是被轻点着刹车的感觉  其它三个没有这种情况   不上电池四个电机用手转感觉差不太多   不知道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坛子里兄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    4215  650kv

网友A:
这个没有遇到过,但估计是电调问题,你把有阻力的电调和其它电调互换试试,如果换了后这个电机没阻力了,说明电调问题,如果换了电调还是有阻力的话就是电机问题。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楼上正解,或者把桨卸了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C:
让我想一想,楼主不妨试一试把电机取下来,随意将两根接在一起,如果是和楼主说的这个现象一致的话,那就是这种情况:电调在断电情况下接了电机这个是正常现象,如果接了电也是这种现象就可能是电调设置了刹车。如有不足,欢迎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遇到过,但估计是电调问题,你把有阻力的电调和其它电调互换试试,如果换了后这个电机没阻力了,说 ...

好的 谢谢  我晚上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或者把桨卸了试试

没有上浆

楼主:
没解决  晚上试试楼上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我想一想,楼主不妨试一试把电机取下来,随意将两根接在一起,如果是和楼主说的这个现象一致的话,那就是 ...

请问电调在哪里设置刹车

楼主:
我记得以前有次电动车控制器坏了  车轮就转动很费劲    所有这次我怀疑电调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电调,有的电调是可以编程的,所以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过个晚上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