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fpv请教

楼主(2015-05-10):
   昨晚看了决胜fpv全集,,,深深的中毒了啊。
   但看完有好多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
1.如果那飞翼做载机的话,会很容易失速吗?
2.貌似图传会干扰舵机什么的,要隔远点放吗?还有什么容易被干扰的吗?
3.图传的话,貌似传输能力只有480线,所以我就买了个700线的索尼ccd摄像头,,,,但是买图穿的时候就犹豫了,,,400一套的图传质量好吗?感觉功率可能不足。而且,各种天线价格也不同,能告诉我怎么选择吗?

先谢谢各位,小弟初二学生,求罩

网友A:
如果技术可以的话飞翼是很不错的飞机,飞机失速在于操控问题。
干扰要看电磁环境。舵机本身就离的远,20CM左右吧,主要是跟接收机距离,电调距离。
传输距离,要看天线配置,图传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技术可以的话飞翼是很不错的飞机,飞机失速在于操控问题。
干扰要看电磁环境。舵机本身就离的远,20CM ...

谢谢兄弟

网友:
固定翼fpv,就用1.2g  800mw,便宜实用

网友:
看你什么飞翼洛 飞机一重 啥问题都有点

网友:
从来没试过图传干扰舵机这视频

网友:
图传水深不好说

网友:
什么飞机都会失速。我倒是觉得大飞翼x8很好飞很稳定。飞翼重心调整头略重点,不容易螺旋,飞翼首飞舵量调小,60%左右。

网友:
5.8g图传我只用过aomway 1w的,蘑菇天线3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