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刷开源固件教程……

楼主(2015-05-10):
这个帖子会慢慢写,我估计我做所有的事都会变得超慢,原因是做的太多了,变距四轴开工设计中,航灯控制器V2的开发(包括已公布版本的持续开发),我还有一台PIX的四轴没飞,今天忽然开始写这个贴是因为Google docs被墙,开源的电调集中的在线资料全部被放在Google doce上面,但是被墙了……
然后呢?Microsoft有提供和Google一样的服务,所以我果断的在online上面建了一个镜像,内容与docs上面的一样,该汉化的汉化……
放链接吧:http://1drv.ms/1bHKdiV
这个表格能查到大部分电调对应的固件,各种软件……各种相关图片……

所以呢……这里就不放资料了,认真写刷写的方法。
1,Atmel芯片用ISP刷写。
2,Atmel芯片用arduino nano刷写。
3,Atmel芯片用arduino nano单线刷写,单线调参。
4,silabs芯片用arduino nano刷写。
5,调参说明的翻译,相关资料的翻译(可能不会写)
以上内容计划5天左右全部写完,第五条觉得写不完,所以加了个可能不会写……
好了,剩下的楼下开始更新……

网友(2021-03-09):
楼主那表格在哪里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2016-10-30):
第二部分,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早点看到我就不要买ASP了

网友(2015-11-07):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病。。。。。。那啥換個地方吧圖片貼出來  這裡面不顯示圖片

网友:
看后再回贴尊重发帖人

网友:
刷了XXD20A的!结果电调废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5-05-11):
下午暴雨,淋了十几分钟的雨回来,洗个头,洗个澡,不知不觉就快8点了……走得最快的总是时间……
好了,开更。

ATmega8芯片的电调有很多,目前国内较常见的XXD,中特威,飞盈佳乐之类的都是mega的单片机,好盈早期的也有,后来就全部换成silabs的了。

第一部分

今天,我用ZTW黑皮的30A为例,图文讲解使用ISP刷写mega8的电调。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BlHeli的软件,我推荐使用BlHeli Suite软件(表格最右边有地址下载,37行L列),需要ISP,要刷的电调。
然后找到需要的固件,在表格中通过型号或者图片判断是需要那种固件,我打算刷BlHeli,需要BlueSeries_30A_的固件(适用于我现在要刷的ZTW黑皮30A),BlHeli的固件有三种后缀的,分别是main,tail,multi(50行L列有讲),只有multi后缀的才是多轴的。

我们把电调和ISP接起来,一共6根线,一根都不能错,分别是:MOSI,MISO,SCK,RST,VCC,GND。这六根中,VCC最容易搞错了,一般的电调都是独立供电的,不能接供电线上的VCC。这部分可以参考14行L列的帖子。
打开软件是酱紫的:
然后将ISP插到电脑上(装驱动不用讲的吧?不要买免驱的ISP,不要问我为什么),选择连接方式:点击Atmel/Silabs目录下的ISP,如下图:

这样子就可以开始刷了,点击软件下面的Flash BlHeli按钮,如果你上面的没搞错,应该出现选择固件的小对话框,我选择BlueSeries_30A_Multi
注意了,这个一定要选对,具体用那个自己看表格,再放一次表格链接:http://1drv.ms/1bHKdiV。选好后点OK。出现下图:
这个图有个地方要注意,bootloader这里选择第二项,也就是install BlHeli bootloader,这里关系到以后能不能用单线刷写和单线调参,至于用那根线单线写,在bootloader at pin这里选,默认型号线。熔丝位不用管,直接点Yes
点完yes就开始刷了,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出现下图就是刷好了,然后会推荐参数,直接写入就行,不爽了再调,所以……其实从上一步开始就可以用一句话解决的:剩下的一路OK+Yes……
用ISP刷写Atmel电调的部分结束……

楼主:
第二部分
使用arduino nano刷写atmel的电调其实就是把arduino nano刷写成ISP,然后剩下的就与第一部分一样了,所以对于啥硬件都没有的模友,推荐购买arduino nano,这货无所不能……
把arduino插上电脑,驱动这些我就不讲了,基础东东。
然后进入BlHeli Suite软件,打开Interfaces for atmel标签页
最右边选择好Arduino board(板子型号),prot(端口号),和baud(波特率)
我们使用的是nano,所以板子型号选nano,有两种主控的,分别是168和328,自己看一下芯片上的字就可以了。
这里我选的nano/328
prot看一下插上nano后多出了那个,就选择哪个啦……我这里是COM15
波特率默认就搞定了,如下图:
然后单击Make arduinoISP Programmer,
剩下的一路OK+Yes,出现下图就是好了。
然后你的arduino就变成一个ISP了,剩下的可以看第一部分,nano的右边是USB,左边就是一个标准的6Pin ISP接口。
接线如下图

第二部分结束……

楼主:
atmel芯片的电调单线刷写,单线调参。
传说新版的(13.2)silabs也开始支持单线刷写和调参了,貌似还是用的USB转TTL,我有FTDI的USB转TTL,但是我现在没有想刷的欲望,对于刷电调来说,arduino显然更合算,一个通吃所有,还便宜……

——————————————————————————————————————————————————————
这两天一直在折腾arduino的同一个错误,没人带就是麻烦……我先把atmel的单线写上,silabs的或许也会更新,前提是我解决了arduino的报错……
报错是这样的: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1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6c
完全用不了了……貌似是串口被烧坏或则bootloader不对……
——————————————————————————————————————————————————————
开始!

第一部分我有讲过用ISP刷写的时候要选择install BlHeli bootloader,选择了这个之后就支持单线调参了。
现在呢?把arduino刷成单线调参的工具,和第二部分一样的方法,选make arduino 1-wire interface就可以了。
然后按下图链接电调

atmega8在刷写时是需要通电的,但是一般BEC都是独立的,所以接电调的红线没有用,一般可以直接给电调上电(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刷写的那一会会,atmega8的引脚是失控状态,RCG上推荐使用限流的电源给电调上电,或者找放电很差的控电手机电之类的给电调上电,连接电脑后选择连接方式为1-wire(如下图)就可以和普通的刷写,调参一样样的操作了

网友A:
如此好帖……楼主别烂尾呀……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好帖……楼主别烂尾呀……

silabs的论坛已经有贴了,所以就没写了……

网友B:
http://1drv.ms/1bHKdiV
提示页面找不到.
能否麻烦更新到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1drv.ms/1bHKdiV
提示页面找不到.
能否麻烦更新到别的地方?

live.com还没挂,所以我估计onedriver挂了只是暂时性的……如果24小时内不恢复,我会开始更新到国内的。

网友:
还是连不上去啊!
要么你直接发论坛附件吧

网友C:
楼主,我再这里又发现你了,我的电调跟你在5Imx帖子里58楼是一样的。刷tgy.hex结果堵转,吱吱响,推油门无反应,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再这里又发现你了,我的电调跟你在5Imx帖子里58楼是一样的。刷tgy.hex结果堵转,吱吱响,推油门无 ...

熔丝多少?

网友:
熔丝我没看是多少,直接没动熔丝设置……莫非我这边熔丝设置错了?

网友:
如果熔丝不对,单片机应该不运行?所以能吱吱响,应该是单片机运行了,但是有地方不对?频率 相位?

网友C:
我好像真把熔丝搞错了,之前刷别的东西的时候,勾选了编程熔丝跟加密芯片,再刷电调的时候没注意着两个选项……楼主,你有木有这个版本XXD的熔丝设置啊……还有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真把熔丝搞错了,之前刷别的东西的时候,勾选了编程熔丝跟加密芯片,再刷电调的时候没注意着两个选项 ...

这个把熔丝改成高位DF,低位A4,刷刷simonk的tgy.hex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把熔丝改成高位DF,低位A4,刷刷simonk的tgy.hex应该就可以了。

熔丝改回来之后复活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5-06-11):
请教楼主,xxd30A刷哪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xxd30A刷哪个固件?

去看我5i那个帖子的第40楼

网友(2015-10-08):
新人进来学习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