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鸟

楼主(2015-05-10):
本人新手四轴,今天刚组好,在上电时只听到啪的一声,电流电压计冒出了火花,电池用的是6S 3000MA,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之前用3S 3000MA上过一次电,能正常使用,难道是不支持6S?但在买的时候卖家说是支持的,晚上了卖家不在线,先请各位大神来说说

网友:
你是用的T插吧?

网友:
上配置,上电调和电价照片,大家会帮你看。
什么都没有,没人会回复你的^_^

网友:
你是凌云群的那个?

网友:
APM的电流机是支持6s电池的,如果只是电池和电流计连接的时候接头出现了火花可能是接触不良到导致的,如果是电流机的板子上出现了火花那肯定着了!楼主如果不知道怎么接我可以告诉楼主一个办法: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去淘宝找电流机,看着这些商家放上去的图片想必楼主就知道怎么接了。把线焊好了对照电池的正负极焊接头就好了。楼主如果想确认电流机是否烧掉了,将重新焊好的电流机上电接飞控检查飞控是否有电,放心不会烧飞控,如果飞控没有电那电流计很不幸(洗白了)

网友(2015-06-17):
已经打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