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和六轴哪个的续航时间长?

楼主(2015-05-10):
请问在重量电池电机等等所有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四轴和六轴哪个的续航时间长?哪个稳定?

网友A:
所有因数都相同  重量如果你能保持相同 下一届的诺贝尔奖就是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因数都相同  重量如果你能保持相同 下一届的诺贝尔奖就是你的了

只是一种假设。异想天开而已,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因数都相同  重量如果你能保持相同 下一届的诺贝尔奖就是你的了

哈哈

网友:
稳定,应该是越大越稳定,但是六轴按理来说,比四轴时间长。很多因素的

网友B:
四个人一组搬砖跟六个人一组搬砖(假设能力一样),每组都给一锅肉蒸饭,问到饭吃完干不动为止,哪一组搬的砖多?
楼主续航时间长短跟这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四轴效率高。

网友:
四轴时间长,六轴稳定

网友:
轴数越多,效率越差,但越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一种假设。异想天开而已,认真你就输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哈哈,嘿嘿,

网友C:
六轴的特点就是比四轴拉力大,带更重的设备,不存在六轴比四轴续航长,或者四轴比六轴续航长。这个要看你整体配置和负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轴的特点就是比四轴拉力大,带更重的设备,不存在六轴比四轴续航长,或者四轴比六轴续航长。这个要看你整 ...

嗯嗯,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四个人一组搬砖跟六个人一组搬砖(假设能力一样),每组都给一锅肉蒸饭,问到饭吃完干不动为止,哪一组搬的 ...

这比喻……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比喻……人才啊

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
四轴续航要比六轴好些。六轴要比四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