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比比看,求

楼主(2015-05-10):
鹰眼1+,808二代,山狗,hd19这几个相机那个跟好,更清晰,用在大胖子上的,准备选三个相机,可以重复的,推荐一下

网友:
808适合固定翼吧,效果也行

网友A:
别用山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山狗就行了

为什么?不清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清晰吗?

山狗偏色比较严重

网友:
鹰眼吧,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