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遥控器校准

楼主(2015-05-11):
请教泡泡老师我直接把ppm链接再接收机个pix飞空上然后用数据线连接电脑,遥控器校准不了,没有显示

网友A:
PPM解码板坏了  我的就烧了一个解码板  现在用SBUS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解码板坏了  我的就烧了一个解码板  现在用SBUS 模式

我才来回来还没有用过

网友B:
真是麻烦不上图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麻烦不上图无解

泡泡老师帮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帮我看看

接线方法
关闭遥控器,接收机上指示灯是否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方法

关闭遥控器,接收机上指示灯是否会亮?

关闭遥控器接收机亮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方法

关闭遥控器,接收机上指示灯是否会亮?

我把ppm的线重新插啦一下,现在好啦  ,麻烦泡泡老师啦。我是左手油门,通道的正反和右手油门相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ppm的线重新插啦一下,现在好啦,麻烦泡泡老师啦。我是左手油门,通道的正反和右手油门相反的

可是看你的接线图,没发现那里接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