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泡泡老师新西达xxd 2212 kv1000电机进角是多少度

楼主(2015-05-11):
请问那位知到新西达xxd 2212 kv1000电机进角是多少度,配好盈铂金30A

网友A:
好盈电调用默认的中进角。

网友:
默认进角就行了,改变进角的作用只是在不改变功率的情况下改变转速。

网友(2018-11-14):
引用 网友A:
好盈电调用默认的中进角。

泡泡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买的好赢铂金30a电调,回来用kv380的电机和4s电池测试这个电调,退遥控器油门大概1/3左右时候电机突然抽搐一下提速,然后又正常响应,就是说在整个推油门过程中,电机提速并不顺滑,中途有一下抽搐,泡泡老师,这个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