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六轴,终于OK了。。

楼主(2015-05-11):
谢谢各位的指点。。现在待练技能了。

网友A:
我也玩f550  6轴
控:富斯i6
电机:银燕2212   980kv桨:1047  仿apc
电调:新西达30a 刷了  s固件
飞控:  apm2.8  自己焊接的
gps :  m8n
电池: 4s  5200   没错,4s!

ys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上APM了希望能找到指导老师

看泡泡老师视频就会了。

楼主:
本来早就搞好了。。结果遥控解锁方向搞反了。。一直解不了锁。。。现在可以飞了。就是技术不行。。电池是不太耐用。。

楼主:
SPM2.8,向泡泡老师学习了。。。

楼主:
3S5200,郎宇KV980,好盈30A,1045桨,APM2.8飞控,,科华尔D10

网友:
祝楼主爽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2-04):
引用 楼主:
3S5200,郎宇KV980,好盈30A,1045桨,APM2.8飞控,,科华尔D10

前辈好,我是新手最近一直逛贴吧,六轴轴距550的话,用10寸桨相邻的两个桨转起来间距只有275-254也就是21mm,这样是不是对效率影响比较大?

网友(2015-06-08):
引用 网友C:
云台用的什么供电,电池直接供电么

APM直接供电啊。我的是舵机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f550  6轴
控:富斯i6
电机:银燕2212   980kv桨:1047  仿apc

续航多久 起飞重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f550  6轴
控:富斯i6
电机:银燕2212   980kv桨:1047  仿apc

老晋最近玩航拍,练手的机器就是和你一样的配置,遥控器不一样,正愁3S还是4S,朋友上一张照片,老晋参考参考,多谢!

另外留空时间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晋最近玩航拍,练手的机器就是和你一样的配置,遥控器不一样,正愁3S还是4S,朋友上一张照片,老晋参考 ...

得注意哦,2212 kv980的电机上10寸桨的话4s电池有点大,电机温度会很高哦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不一样的地方:电池3s的,apm2.6

网友:
F550的续航是个问题    我的F550   飓风2216   900KV   铂金30A    naza V2    4S 5200    才12到14分多点
现在正考虑升级问题呢

网友:
我的配置差不多,一直飞得不好,正想找个四轴模拟器练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得注意哦,2212 kv980的电机上10寸桨的话4s电池有点大,电机温度会很高哦

ok,那就3S算了,老晋手头有一组3S5000的,先用用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ok,那就3S算了,老晋手头有一组3S5000的,先用用看,多谢!

问一句老晋是谁吖

网友:
还是3508电机稳妥些,2212温度固件高。

网友B:
我也准备上APM了希望能找到指导老师

网友:
我也六轴

网友:
排线美化下。

网友F:
还是整理一下线吧,不是一般的乱。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整理一下线吧,不是一般的乱。

是啊。。一高兴线都没有弄好就发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f550  6轴
控:富斯i6
电机:银燕2212   980kv桨:1047  仿apc

请教下
假设 容量都是一样的,5000mah
4s 和3s 电池有耐久上面有什么区别?
4s飞的时间更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
假设 容量都是一样的,5000mah
4s 和3s 电池有耐久上面有什么区别?

4s 电压比3s 高。同样功率下,电压高,电流小,续航时间会更长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4s 电压比3s 高。同样功率下,电压高,电流小,续航时间会更长点。

飞控 应该都是支持4s的。
就得看电调是否支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飞控 应该都是支持4s的。
就得看电调是否支持了?

我看了xxd的电调说明书,说是支持4s的,所以就放心的上4s了。然后说明书建议不要用电调bec的输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xxd的电调说明书,说是支持4s的,所以就放心的上4s了。然后说明书建议不要用电调bec的输出供电

是给飞控供电?还是给云台啊?
谢谢哈,秒回,太给力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3S5200,郎宇KV980,好盈30A,1045桨,APM2.8飞控,,科华尔D10

哥们咱倆的配置一样一样的 包括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咱倆的配置一样一样的 包括控

缘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缘分啦

我的装备

楼主:
可以哦。。六轴飞起咋样?

网友C:
有没挂云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没挂云台

舵机云台,APM增稳,下挂808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舵机云台,APM增稳,下挂808

云台用的什么供电,电池直接供电么

网友(2017-02-04):
这个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2017-04-20):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f550  6轴
控:富斯i6
电机:银燕2212   980kv桨:1047  仿apc

飞机多重啊,f5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f550  6轴
控:富斯i6
电机:银燕2212   980kv桨:1047  仿apc

能飞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