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云台和图传需要稳压吗

楼主(2015-05-11):
我用天8的控电给三轴云台和图传接收机供电,但是现在图传的风扇会周期性的停转,视频也是断断续续的,应该是图传重启,不知道是不是云台工作的原因,求解答

网友:
需要稳压的!!

楼主:
问一下一个稳压模块输出端可以并联图传和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一个稳压模块输出端可以并联图传和云台

可以啊!

网友:
请教狼哥,电压要稳定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云台一般是12V,图传有5V有12V,朋友看一下说明书,一般BEC 3A的同时供电就没问题,低于2A电流可能会出问题,因为云台工作电流比较大,图传一般0.5A就够了。

网友:
图传功率小  按照1瓦算  需要电流不到0.1安 云台就大了 可能要30瓦  3a左右的电流 所以用降压的时候还是有点富裕的好 不行买个设备电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